[問題求助] SAMPO PD-70FA螢幕開機後會慢慢變白...

楼主(2011-05-09):
如題...公司裡好幾台15吋的LCD...
故障狀況都一樣....
開機後由下方往上慢慢變白(約2秒)..最後整個畫面是白色的..
這樣是面板掛了嗎?
可以修嗎?

网友:
慢慢變白....
面板掛了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應該是松下面板.
如果確定是松下面板,那就檢查
T-CON的DC-DC模塊,以及GAMMA IC,這塊
面板T-CON修復率可以達到99%.

网友:
慢慢變白!
我家之前CRT的有遇過耶
然後就換LCD的!!

网友:
SAMPO PD-70FA 我這有3台都是2001年出廠台灣製還可以用,只是這3台的變壓器電壓會飄來飄去

网友:
贊成海洋大的意見
往T-CON的DC-DC檢查
重點是電源控制晶片

网友:
這款使用的15吋松下面板的DC-DC電源PCB故障率算不低

楼主: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17386571977225926623/LCD#
如圖
請問背面那個是傳說中的DC TO DC模組嗎?

楼主:
有哪幾個零件是我該先檢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背面的小陶瓷基板就是DC-DC模組

楼主(2011-08-15):
請教狼大,你的經驗裡dc to dc模組裡哪些零件容易壞?

网友:
都有可能,虛焊、PWM IC異常、基板斷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