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假負載點不亮燈管?

楼主(2011-05-09):
我有發一篇
如何讓PI板點亮燈管?
http://bbs.pigoo.com/thread-27988-1-1.html

依照狼大的指導
我去買個 10W 5.6ΩJ 水泥電阻
一端GND 一端接 5v
四個口都有接了
可是燈管還是不亮 (燈管是好的)

請問那邊錯了嗎

网友A:
請問你的高壓板或電源是好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的高壓板或電源是好的嗎?

我有拿一塊新的來點
還是點不亮
或是
點錯了嗎?

网友:
一邊接5v一邊接on/off
模擬on/off腳位觸發的動作

楼主:
如果可以點亮燈管
表示 P+I板是好的嗎?

网友:
你要先證明你的燈管是好的,這樣才能說你的pi是好的
理論上是這樣沒有錯,不過還是有極少數的例外

楼主:
我看了一下
19M008 的定義

1︰AOL+      2:AOL-      3:AOR+       4:AOR-         5:SHUT      6:MUTE     7:V_ADJ       8:+13.8V

9:+5V         10:+5V      11 DET        12:GND        13:GND     14:GND      15:EVA        16:VADJ

一端接5v 那另一端要接那一個阿???

网友:
5V接水泥電阻外,還要拉到EVA接腳,之間掛一個100歐姆電阻比較保險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依狼大指導的意思 , 以下這樣接對嗎??

(1)  pin 9: +5v  ----- 水泥電阻 5歐姆 10 w  ----  pin 12 : GND

(2)  pin 10: +5v -----  電阻  100歐姆  -----  pin 15: EVA

网友B:
是的,弄好後就可以搭配燈管測試剛修好的板子

對了,有些情形下要在通電後再插上,這是因為背光電路電源電壓上升較慢時,馬上點燈會因為輸入電壓不足跳保護,燈管會滅掉,這不是故障,再通電一次或是將測試線拔下再插上就好了,如果要比較進階一點,就是把點燈線裝上開關控制,等電源過電後再開啟點燈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弄好後就可以搭配燈管測試剛修好的板子

我看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狼大的細心教導!!

真的受教了!!

我也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