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661FXMP-RZ 12v短路 維修協助

楼主(2011-05-09):
只要接上12v 電源無法開啟
K3638 短路
換上 K3638一顆跟 K3639 兩顆 都新的
K3638 還是一直燒掉 (過電就燒了)

如果不處理那一組
接12v是可以開機的

請問那裡出問題了

网友A:
拆掉 K3638後量對地阻值看看..應該還有地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 K3638後量對地阻值看看..應該還有地方短路~

阿水大
量對地阻值是把電表轉到BB檔
看兩顆 K3638 阻值 的差異性嗎?

楼主:
我把三用電表檔位轉到 二極體檔位

查到這裡,下一步要查那裡?

网友:
從組值來看還插滿多的~但數值都滿大感覺似乎沒短路

网友B:
大大北橋阻值多少呢

楼主:
現在有個問題
原本想說會不會是電容作怪
於是把圈起來4顆電容拆了
量4顆電容
1500UF 16V 三顆都約在 1400~1300間
疑??? 3300UF 6.3v(值在3200多) 慘了,忘了要作記錄了
現在不知道 3300UF 是在那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北橋阻值多少呢

北橋阻值要怎麼量阿
量北橋周圍的電容跟電阻嗎?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在電感後方的電容是3300UF 6.3V
注意一下上下管MOSFET的驅動管G極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在電感後方的電容是3300UF 6.3V

3300uf 6.3v
是箭頭指的位置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樣看看不出來你要自己跑一下線路,12V經過上下管和電感穩壓後供給CPU核心電壓
所以電壓不高當然電容的耐壓就不用太高了

网友:
小弟我覺得跟短路應該沒有關係,主要是閘極驅動不良造成失控燒毀,需要查閘極的線路,確認是否有問題。

楼主:
今天要量另外一組電壓前
把拆下來電容都原裝再裝回去

接好12V 一上電,電源一下就沒了
怎麼越搞越糟...

我想另外一組的 K3638 應該也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接好12V 一上電,電源一下就沒了怎麼越搞越糟..."~~~那應該是短路保護斷電吧!?
X相供電,如果其中一相有短路現象...可以先拆下通往CPU的電容(如何判斷!?靠近CPU座耐壓在6.3以下的)
,再量看是否仍然短路!?如還是短路,再拆電感(全拆)...這樣各相供電各自獨立,再去找出是哪相短路,各個擊
破~~~~給大大參考,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電容有無裝反?

网友:
感覺上應該是3638的柵極到管理晶片的通路有問題哦

楼主:
今天遇到同樣的板子
一樣是12v短路了
換好通電後,一樣給我燒了,買10顆燒了八顆

會是是電源管理IC的問題嗎???

网友:
如果懷疑店員管理IC(應該是5090MTC)有問題可以移除IC之後在上電看是否會燒掉.
這樣就可以判斷出問題了.

网友:
在 keyboard 與 1500/16v 中間的 5090  IC 也要注意也會跟著壞..

网友:
供電MOS旁的2R2或0R電阻有故障就會造成MOS不斷被擊穿,還有PWM IC(印象是5019還是5093?)一定要同時更換!

网友:
先查下与这两个MOS管的2R2的小阻值电阻,还有注意一些两头不接地的升压电容,再有就换电源管理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