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7T4

楼主(2011-05-09):
我更換高壓部份
線圈*4 電容470uf*3
0.22U 160V
27j 3KV
5707*4
9024*2
高壓部份幾乎都換新
燈管也是全新的
我直接接3.3V到ON/OFF
燈管亮了5秒 就關閉
16V電壓 點亮後9.8V左右  燈管滅掉後又跑回16V
怎會這樣呢?是高壓芯片問題嗎?

网友:
若高壓部份沒短路的話..
應該是高壓供電(16V)的問題...
把靠近16V的電容換掉試試看...

网友:
燈管交叉測試,
先外接一組燈管上去測試,狀況一樣的話,裝回原燈管
外接燈管再換到另一組燈管測試,如果狀況解除,那就是燈管故障了
如果狀況沒解除,就是p+i版故障了

网友:
您的5V及3.3V輸出電容是否有檢查呢?
這裡有問題也可能會拉低背光電路電壓
另外要補焊

對了,若您要單獨測試P+I,請在5V輸出端加掛一個5歐姆10瓦電阻作為負載,以免因為空載拉低背光電路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優先使用點燈器 測試燈管是否好的~__~
計的電容一並全部更換  高壓接腳 請從焊

网友:
板子有補焊過嗎?
這塊古董會有空焊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經修好了~因為沒接負載~~~ㄏㄏ 只記得用全新燈管外接去試ㄏㄏ

网友(2011-06-26):
我現在是液晶沒power...正在努力爬文~ㄎㄎㄎ

网友:
27j 3KV ?? 這在哪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