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停掉酷比廣告問題

楼主(2011-05-09):
我從2011/05/08晚上開始,停掉論壇的酷比728*90橫幅廣告,請大家幫我注意停頓的情形是否會發生?
目前酷比的廣告只有剩下首頁中的300*250,如果停頓真是酷比廣告帶來的,那理應剩下首頁會停頓而論壇則不會停頓才對,如果又發生停頓,請告訴我你正在瀏覽那一區好嗎?謝謝!

网友:
我好像從來都沒停頓的問題的說
是我運氣好吧...

网友:
我是很少出現 也一直沒太去注意 是在那一區發生...
可能是打屁區比較不會吧..

楼主:
停頓的情形是時好時壞,原先我也沒注意,是shunxing告訴我後,我才注意到真的會這樣,我們的廣告商有酷比、ccmedia及clickforce這三家,我這幾天都在交叉測試,直到昨天把酷比從論壇上停掉,只剩下首頁的酷比後,我到現在都還沒遇到過停頓。
現在論壇上並沒有酷比的廣告,如果真的是酷比的廣告造成停頓,那應該不會有停頓的現象,所以要請大家幫忙我找出真正的原因來,我們也不能有停頓就誣賴是酷比對吧!

网友:
一直用Chrome瀏覽器
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停頓的問題

网友:
沒有停頓的問題

网友:
小弟使用Google Chrome瀏覽器,沒有停頓的問題。

网友:
IE7,沒有停頓問題

网友:
自己用的電腦沒停噸過
只不過用公司的電腦會停頓
因為公司電腦太爛了
p3-2.0 512ram

基本會頓頓跟 Falsh 有關
開太久會有問題,不只有痞酷網
有Flash的網頁會更嚴重
如01、非死不可的flash遊戲

网友:
我也沒感覺到停頓到多少
只有論壇被攻擊那陣子 才有感覺
其他的時候都覺得正常

网友A:
停頓並不是每次會發生......
而是突然的...網頁卡死...要不然就是要等很久...
另外在開同樣的網頁~~~卻正常...
只能說~~~廣告商的源碼沒管控好...
至於哪一家的~~我也不清楚~
最近也比較少一直掛著..
所以~~也不知道~~哪一家引起的...
但開首頁...10次就有6次卡住..要等一下才會正常動作...
有時~~~就好像是處理程序異常..整各卡死...

PS:最後我才發覺...有裝掃毒軟體的電腦..最會出現這種情況

网友:
測試項目
OS: WIN 7
CPU:INTEL P4 Celeron 2.66GHZ
RAM:金士頓 DDR400 512MB*2
HDD: WD 80G
ADSL : HINET 10M/2M
瀏覽器:Chrome PLUS 1.6版+OPERA 11.10版

開啟頁面都不會停頓

网友:
報告!!少有停頓現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停頓並不是每次會發生......
而是突然的...網頁卡死...要不然就是要等很久...
另外在開同樣的網頁~~~卻正常 ...
PS:最後我才發覺...有裝掃毒軟體的電腦..最會出現這種情況

你是用那一套掃毒軟體 從實招來 不然就有隱匿不報之罪...

网友:
公司的爛電腦
就一次裝兩套防毒(家裡也一樣)
裝小紅傘跟微軟防毒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啊!是誰的主意?怎麼會裝兩套防毒軟體?

p大,不是裝兩套防毒軟就可以不中毒啦!
一套就吃掉多少系統資源,兩套會互相牽制,且會誤認對方是病毒!
移掉其中一套,只留其中一套,並且經常更新病毒碼才是王道。
其實建立正確的使用習慣,中毒機會就會減少很多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啊!是誰的主意?怎麼會裝兩套防毒軟體?

還好啦...
兩套一起用了一年多
沒有什麼干擾不干擾的
有發現病毒時,有時兩套會一起反應,有些不是小紅傘就是微軟防毒會有警訊
很怪吧...

只不過如果單裝微軟防毒 (Microsoft Security Essentials)
在某些比較低階的板子跟CPU
CPU使用率會變很高

网友:
煩請各位大大
午夜時測試一下...

网友:
Windows 2008 R2

ISP Hinet 光纖 20M

IE9.0& ChromePortable 10.X

沒有碰過瀏覽會有停頓現象
按廣告也是如此順暢

网友:
測試項目
OS: XP  SP3
CPU:INTEL e2200
RAM:金士頓 DDR3    2G
HDD: WD 200G
ADSL : HINET 10M/2M
瀏覽器:火狐4.0
沒有裝防毒軟体

不會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