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汎球牌24V充電器內的IC編號

楼主(2011-05-09):
小弟一台24V的充電器無法充電,拆開發現IC廠商把編號刮了,求助先進大大.

网友A:
應該是UTC的 UC3843
對照一下線路接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UTC的 UC3843
對照一下線路接腳吧

+1..
我看了也好像是 UC3843..
看一下 Datasheet, 比對腳位功能, 大概就了解了..

网友:
幫你找了一下, 應該就是它了..

參考一下附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cremaker大的幫忙.

网友:
http://www.alldatasheet.net/view.jsp?Searchword=UC3843AL
datasheet~
呵呵~
我也認為是同一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