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維修十大經驗

楼主(2011-05-09):
液晶電視維修十大經驗
1.開機液晶屏背景為綠色、紅色或其他非黑色背景,主要檢査屏線。一般都是屏線接觸不良引起。

2.開機黑屏,電源指示燈不亮,主要檢査電源板供電部分,先査是否有+5V(12V),接著査主機板上供電IC是否損壞或接觸不良。建議用通用電源板試機,能快速判斷是電源部分壞,還是主機板壞。

3.液晶開關電源電解電容,要求低階質損耗,高頻率耐高溫的,用普通電解電容易發熱,標有M.SMG.R.HG.RSH.KMF.RJJ.NHG均可。

4.開機出現畫面不啟動,連開兩次才能啟動,主査復位電位是否工作正常,以及I2C匯流排 。

5.按鍵不起作用,主要査按鍵板上的按鍵和主機板之間的連線,各按鍵的上拉電阻是否正常,還有CPU按鍵腳對地短路了也會產生。

6.圖像異常,有分隔號等,主要檢査LVDS插座、LVDS連接線是否正常、DDR記憶體、以及信號排阻焊接是否良好。

7.功能表異常,調到功能表一項無顯示並死機,一般都是程式所引起的,將FLASH重寫即可。

8.開機螢幕點亮一下就黑屏,有伴音,說明高壓板的供電24V(或12V)、背光開機電壓5V都有的,要沒有電壓的話,不會點亮。亮了保護,一般變壓器壞的多,其次是場效應管或IC。

9.出現開機一個小時後花屏(馬賽克),伴音正常,此現象第一個是數字板不良(過孔不通或IC接觸不好);第二個是機子連線接觸不好。

10.屏一亮就息時,觀察一下是局部亮還是整屏亮一下,如果是局部亮,那屏、燈管可能壞,如果是整屏亮,那故障就在高壓板上査找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吸收到寶貴簡易分析十大經驗..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先進的經驗分享,謝謝你!!

网友:
感謝G大大的經驗分享  ,,,,  受教了~~~~~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
受教了 感謝分享

网友:
豐富的維修經驗 才能提供這清晰的維修思路 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經驗分享

网友:
g大感謝的經驗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分享,受益良多

网友:
受益良多...感謝提共寶貴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