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4007二極體~在SMD中【變身為】【M7】

楼主(2011-05-09):
1N4007二極體~在SMD中【變身為】【M7

咱只是要解釋一下【為啥】【咱與各位網友】~
在筆電或數位相機裏面【看不到 1N4007二極體】!!
當然沒有~ 因為【110V-->12V的變壓器】或【交流變直流】電源板【才會出現1N4007二極體】或他的SMD分身【M7】!!

露拍有賣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eadbar&k=SMD+M7

M7為SMD版之1N4007,有效阻斷反向電壓
/show?21009100875003
防止起動馬達於放開瞬間,產生之逆向脈衝電壓而造成LED損壞
串接使用於LED電源線上即可,最大可承受1A。為避免二極體升溫,建議操作於700mA以下

楼主:
其他常見的   二極管 1N4007的問題
都是【簡體字的網頁】~請三思再進入!!
因為咱利用【簡繁互換】的網頁~來轉換字體~差不多 3秒~5秒!! 所以[簡體字]對咱沒有任何的影響^-^

【1】
二極管 1N4007是什麼意思  | 提問者:xxxx
1N4007表示什麼阿
最佳答案
1表示二極管
N表示半導體的極性
4007是編號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2079116.html

【2】
==============
【百度】有超清楚的 database 【英文版】
http://wenku.baidu.com/view/dd9a8909581b6bd97f19ea74.html

【3】
M7是1N4007的贴片,就是1A 1000V 【SMA封装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13904263.html?an=0&si=3

【4】
【問題】:關於【1N4007】【替換的問題】   整流電流中1N4007可以用什麼二極管代替?

【推薦答案】
要看你交流輸入的電壓是多高的?只要耐壓沒問題都是可以的,1N4007的反向耐壓是1000V,220V市電的話1N4006也是可以替換的!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 ... ;cid=83&index=2

【5】 1A的整流器~不夠用!! 如果要買3A的整流器!! 型號為何??
【其他人之回答】 共1條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 ... ;cid=83&index=2
如果你要電流為【3A】的用【1N5408】《----咱在【大同】DVD電源板【有看到】^-^

【6】
這裡有除了【1N4007】以外~ 其他種類的整流器
【2樓】有4個【橋式整流器】的圖片
一般而言【橋式整流器】is【四個整流器組成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28854-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28854-1-1.html

ps:其他解釋:
SMD 是 Surface Mounted Devices的缩寫,意为:表面贴装器件

请参考百度百科的内容:
http://baike.baidu.com/view/67877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