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身邊還有丙級工業電子的電源供應器嗎?求助~

楼主(2011-05-09):
各位大哥,小弟以前考試的黑盒子(電源供應器)電阻 R6 燒毀,色環已模糊,找遍 Google 都無法得知電阻 R6 的阻值,請身邊有留有這台的大個們幫個忙~幫我確定 R6 的阻值、色環是什麼?感激在先。

网友A:
R6為棕、黑、棕、金
因該為100歐姆

网友:
來源
圖解析度不好,但很大張,檔案也很大,壓不下來啊
前幾個月也完成了這一台電供,零件還好一個都沒缺,好像還多了一兩隻電阻,可惜沒留下照片,搜尋網路只找到上面的兩張圖,不過還好沒出什麼差錯完成了,不過調整VR的部分是自己亂搞的,看不懂電路圖,只能當組裝工人,不過還是蠻高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小弟以前考試的黑盒子(電源供應器)電阻 R6 燒毀,色環已模糊,找遍 Google 都無法得知電阻 R6  ...

請教一下,您是要工業電子丙級術科哪一個線路(題)的R6電組?要說清楚講明白唷!1.紅綠燈號制的R6是4.7K。2.音樂盒的R-6是3.3K。3.儀表操作的R-6是10K。這樣夠詳細了吧?若還有問題可以再提出來問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收到了!謝謝~感激不盡。

楼主:
引用 网友A:
R6為棕、黑、棕、金
因該為100歐姆

謝謝~我已經收到了。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您是要工業電子丙級術科哪一個線路(題)的R6電組?要說清楚講明白唷!1.紅綠燈號制的R6是4.7K。2. ...

報告士官長,我已經收到了~謝謝。

网友:
現在工業電子丙級沒有電源供應器這題了。
電源供應器改到乙級儀表才有。

网友:
想不到這麼多年過去了,丙級的題目終於換了,而電源供應器也改到乙級儀表。

网友D:
電源供應改乙級喔
那現在儀表術科不知道還有沒有電容表跟信號產生器

我以前考乙級也是儀表,考的是電容表跟信號產生器
那時我本來要考數位的(班上很多人考數位)
但想到數位術科有4題,儀表是2題...還是考儀表好了...
結果考2次才考過...學科第一次沒過,第二次才過
術科抽到電容表...倒是一次就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源供應改乙級喔
那現在儀表術科不知道還有沒有電容表跟信號產生器

嗯~當年考的,現在倒是忘得一乾二淨~想當初背答案的年代,現在想起來還真好笑。

网友:
剛好有...下班後再拆開來看看

网友E:
棕黑棕金  ~ 100歐姆+-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棕黑棕金  ~ 100歐姆+-5

謝謝大大的幫忙。我修好了。非常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您是要工業電子丙級術科哪一個線路(題)的R6電組?要說清楚講明白唷!1.紅綠燈號制的R6是4.7K。2. ...

果然士官長有厲害到…
三種的r6都一清二楚…太強了…給你拍拍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