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 監視器 CRT黑白 影像垂直壓縮

楼主(2011-05-09):
再次有勞大大們了.
型號:HS-BM122 這是黑白監視器,影像不穏定,時好時壞,壞時會呈現垂直壓縮的情況.有時拍拍就好了.不知道是那邊出了問題.
如圖.
拍拍

這是正常的狀況

這是正常的狀況

影像壓縮了

影像壓縮了

影像壓縮了

這是mainboard.其中大電容拆掉了,還沒焊回去.

主板

主板

网友:
您有先將背面.全面補焊過嗎?
如果還沒建議先補焊.記得要先放電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Dave大,之前已全部補焊了,一樣情形,剛剛有查到在垂直部分,有一電容,47uf/16v,有問題,換了之後就好了,不用在拍了.謝謝.
已完修.

47uf,量到88.2uf

47uf,量到88.2uf

47uf,量到88.2uf

网友B:
請問這種外觀正常,實際已退化的電容要如何抓出來
因為小弟是DIY族,平時手上沒有備料,很難用試誤法排除障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種外觀正常,實際已退化的電容要如何抓出來
因為小弟是DIY族,平時手上沒有備料,很難用試誤法排除障 ...

其實我也想,機殼一打開就能看到電容有腫起來的,可惜毎次都很失望. 不得已之下,才買了此廉價的電容錶.

關於這台監視器的問題,剛開始我也是沒有頭緒,查了一下yahoo知識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09030302603
"找出 V-HOLD 的 SVR ( 半可調電阻 ) 看其電路板上的零件編號
例 : R 305 則此機垂直放大的零件數字編號開頭是 3 字頭
所有 3 字頭均為垂直放大電路
所以 如 IC301 就是垂直放大用的 IC
.
如上所述 若
找出 V-HOLD 的 SVR ( 半可調電阻 ) 看其電路板上的零件編號
例 : R 405 則此機垂直放大的零件數字編號開頭是 4 字頭
所有 4 字頭均為垂直放大電路
所以 如 IC401 就是垂直放大用的 IC "

之後,才比較有方向, 我的是3開頭的,所以我把C3XX的電容,逐一拆下來量.很幸運地,在最後一個電容終於中了.此時,才知道電容錶的重要性了.  加油,我是在網路上買的,含運(7-11)499元

圈起來的就是元兇,您仔細看一下pcb上,有標R3xx,C3XX,都是屬於垂直電路的部分.

网友:
恭喜完修阿~~
又是電容惹的禍n_136|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還好是電容,否則我也沒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