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吊扇忽然變慢?

楼主(2011-05-10):
吊扇忽然轉速變慢,有燒焦味,變成無法調整大中小,都只有小的風量,不知有拿位高手知道什麼零件故障,感謝你的回答.

网友:
應該是電容器壞掉了吧

网友:
可以看看斷電下用手撥動,是否有阻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吊扇忽然轉速變慢,有燒焦味,變成無法調整大中小,都只有小的風量,不知有拿位高手知道什麼零件故障,感謝你的 ...

拆開來看電路吧!若不懂,可以拆開來拍照PO上來,這裡會有老手幫您解答的

网友:
除了電容的問題, 是否該上油了..

网友:
我家的吊扇要用遙控切換轉速,裡面會有一個4段開關(大,中,小,關),我家的是這樣,名字我不曉得
外形是一個長方形盒子,拉出4(?)條電線
會是這個壞掉?

找了網路上面的,更換吊扇手拉式電扇開關
http://blog.xuite.net/jameschih/java/34031849

另外,電子切換開關應該是這個,我不知道型號有沒有差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009383802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吊扇是用小鋼珠軸承不用加油..

网友:
速度變慢有臭味,電容器壞了

网友:
可能是不是線圈開始在燒毀了

网友:
有臭味又變慢,電容器的可能性較高。
找找看電容器在那,外觀上應該就看的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吊扇忽然轉速變慢,有燒焦味,變成無法調整大中小,都只有小的風量,不知有拿位高手知道什麼零件故障,感謝你的 ...

您的吊扇是電子遙控式...或手動機械式?
如機械式...檢查電容器....如正常~~~
那馬達線圈8成已經掛了~~~

网友:
應該是3段或4段轉速電容壞了...可至燈飾行或相關地點購買,不過我上次是去台糖量販店買的=.=....鄉下ㄇㄟ

网友:
吊扇底部拆開就看的到電容器,一般分為2個或一個的,盡量找相近的uf.不然風量太小不盡你意

网友:
大大你是不是買MIC的,那可能是馬達線圈死給你看了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提示檢查方向,但因最近公司要搬家非常忙,還沒空處理,檢查後有最新進展再跟各位前輩請教,謝謝啦.

网友B(2011-11-08):
傻傻的喵 家裡兩台吊扇都掛了,我爸又要我出手
第一台軟軟的 拉動開關在出口處塑膠老化斷掉了沒辦法拉動變速

第一張圖

第一張圖

拆開下方蓋子,我家的是經過開關的所以切頭關應該沒電
拍照起來怕不會裝 而且要騎腳踏車來去全友五金找零件
找到了 65元, 換下來的舊品被我破壞的很難看
想請問一下高手 下面這兩個零件是叫電容嗎? 正確的名稱不知道
如何稱呼,因為第二台吊扇應該是這兩樣掛點了
有通電但是風扇都是慢慢轉所以應該不是拉動開關的問題
不知道這個要去哪裡買? 規格是 250WV.AC  4uF RED,
6uF BROWN , 6uF VIOCET 那個符號確定是電容
這個應該是大家說的啟動電容吧! 規格是 4uF U 250WV.AC

請問各位高手 我去哪裡買這兩個電容,水電(電料行)行還是電子材料行
還是五金行我住豐原全友五金跟我說沒有,我想羅馬電子應該也沒有吧
(羅馬電子改了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傻傻的喵 家裡兩台吊扇都掛了,我爸又要我出手
第一台軟軟的 拉動開關在出口處塑膠老化斷掉了沒辦法拉動變速 ...

哈囉:
您要不要再發一帖新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傻傻的喵 家裡兩台吊扇都掛了,我爸又要我出手
第一台軟軟的 拉動開關在出口處塑膠老化斷掉了沒辦法拉動變速 ...

豐原的話可以去豐原高商中山路大門對面巷子內(不是行道會旁那個巷子),進去約200M有間水電材料行有在賣這個電容,5年前小弟買1顆4U的給抽油煙機換,好像60大洋的樣子

网友:
當聞到一股很臭的味道時  就是電容爆破了
16樓的
有一顆運轉電容  4uF

還有一顆降壓用的電容6uF + 6uF

网友:
傻傻的喵  昨晚逛過各大五金行沒找到
結果在我家隔壁被我碰到了
在豐原區圓環東路跟同安街紅綠燈上面一點點有一家在賣燈飾的
結果買的規格只有相近的 5.5uF 350V . AC 啟動電容 (原來的 4uF 250V .AC)
另一個 5uF ,6uF ,6uF 350V . AC (原來的 4uF,6uF,6uF 250V AC)
5.5uf 的算我40元 ,  5uF,6uF,6uF 的算我120元
還跟我說 拉動開關算我35-40元就有了 害我在全友五金買65元

滷雞蛋大哥 : 這人家的帖只是跟我的情形一樣
不用再開新帖了吧,而且軟軟的案例不敢太囂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