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特基二極體測試的疑問

楼主(2011-05-10):
各位站上的先進有個疑問想請教各位,蕭特基二極體逆向電阻理論上應該是無限大,
實際操作使用指針式3用電表打到1K檔測量逆向電阻時指針會偏轉,大約落在500K~1M左右
我原本以為這是打穿了,最近買了一些新品回來備料突然想到這個問題,
拿新品出來測量結果發現一樣指針一樣會偏轉,這讓我糊塗了

有哪位大大可以解答我的疑問

网友:
貼個圖吧, 讓大家了解你的測量方式顯示的結果..

网友:
那是正常的,蕭特基二極體因為本身製作上不是使用PN接面,逆向偏壓施加時產生空乏層沒有大到可以阻擋載子流動,會有漏電流產生。
但是有些改良的蕭特基,就能克服這樣的問題了。

小弟我看到的資料,我看完是這樣猜測。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的解答,那有什麼方式可以正確的測量蕭特基二極體的方式呢?
我把圖片放上來
測試1  舊二極體SB540  電表檔位X1K 表棒正向 (指針式電表電阻檔黑棒為正)
測試2  舊二極體SB540  電表檔位X1K 表棒逆向
測試3  全新二極體SR360  電表檔位X1K 表棒正向
測試4  全新二極體SR360  電表檔位X1K 表棒逆向
兩支二極體在逆向的測量都有幅度不大的偏轉
所以我才有這個疑問,如果使用數字式電表測量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想是不是指針式電表電壓比較大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還是一樣的量法,量測方式和一般二極體無異。
如果您把歐姆檔置於x10K,可以看到偏轉的幅度更明顯。
指針表的電流出力較大,就可以看到這樣的狀況囉!
http://bbs.pigoo.com/thread-25499-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