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DDR 400 死馬當活馬醫

楼主(2011-05-10):
之前為了測試一塊 478 的機板,拿了一條 DDR 400 512M 的記憶體開機,再重複開機兩三次之後,記憶體就掛點了,抓不到當然也開不了機。更慘的,是這條記憶體已經過保固了!

其實也不知道這隻記憶體壞在哪裡?看起來記憶體的構造還算不複雜,不就是幾顆記憶體晶片和貼片電阻、電容之類的,閒來無事就拿個三用電表量量看。DDR 400 上頭用的電阻是 220,應該是 22 歐姆(我不知道),因為量測的電阻值約 23 歐姆左右,或許電表有點誤差。量到其中一顆 220 貼片排阻,有一對腳測量起來約 56 歐姆,感覺有點奇怪,應該是他壞了吧!

死馬當活馬醫,跑了一趟電子街問看看有沒有 220 排阻?有,但是不是貼片式的。所以上痞酷家族問看看哪邊可以買?許多前輩都說是拆舊機板上的就可以。其實我在問之前有稍微看過幾塊舊機板,沒仔細察覺有 220 排阻,經討論區的前輩們點醒,仔細找了幾塊舊機板,終於找到兩個。

今天 898D 從對岸寄過來,剛好可以測試看看。

從機板上將 220 排阻吹下來時,順道也把旁邊的排阻也給吹了下來(這不是我願意的)。所以,為了不要讓記憶體其他的貼片零件也跟著一起吹下來,所以我把記憶體做了打包:

我知道這是不對,應該用專用膠帶,但我不是專業人士所以手邊沒有這種膠帶,只好用錫箔紙打包記憶體,一來可以把熱風稍稍隔離,二來壓實了萬一其它貼片零件上的焊錫也熔掉了,至少不會位移,冷卻後還可以在原位。

吹下來之後才知道困難的正開始。怎麼把好的 220 排阻焊上去呢?

第一次把排阻就定位之後,使用熱風槍吹了一下,排阻也跟著移位!

第二次把排阻就定位之後,用小鑷子壓著,還沒開始吹,一壓又跑掉了。

第三次把排阻就定位之後,用小鑷子輕輕壓著,趕緊用熱風槍吹一下,排阻稍稍黏在記憶體基板上,至少是四個角落,其它的接腳有點沒焊到。

說實在,我是第一次拿熱風槍,怕把記憶體給吹焦了,加上拿烙鐵比較順手,所以乾脆拿落鐵做點焊,還好一次就OK。

上了年紀,看這麼小的貼片實在很辛苦,使用放大鏡檢查八個接腳,看起來是都有焊實了,所以把記憶體給插到機板上開機測試。

實在開心,DDR 400 回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ram排阻是22 歐姆沒錯。
用熱風槍吹排阻我覺得較佳的方式是拿鐵筷壓著,不容易移位,
用小鑷子壓除了易移位也常被燙傷。

网友:
用刀頭的烙鐵頭就可以很輕易的從主機板拆焊下來,
要焊到記憶體再換回尖頭,
就不用怕熱風槍把零件吹跑了。

楼主:
平常焊一般的電容、晶體都還 OK,遇到這種貼片的,小弟得多練功。

网友:
原來包起來阿!!步錯不錯!!學起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真是利害..查的真仔細.......(((讚)))

网友:
這個故障也找的到,真是厲害,阻排那麼小對眼睛真的佷傷

网友:
我是用尖鑷子壓住電阻或是電容中央刀頭烙鐵快速在兩側移動點焊
記得要沾點錫油才不會連錫

网友:
學起來囉

网友:
恭喜..恭喜..恭喜..

网友B:
這招學起來了,有機會試試看。
請問BBS大  898D那個一台要多少摳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招學起來了,有機會試試看。
請問BBS大  898D那個一台要多少摳摳呀...

我 PM 告訴你好了!

网友:
感謝大方分享,正在學習中…

网友:
新的工具喔...不錯..
感謝分享

网友:
看了之後真的信心有增加哦!謝謝。

网友(2011-06-28):
恭喜大大完修~~
檢查的真仔細

网友:
個人的經驗
拆排阻刀頭烙鐵
比較容操作

网友C:
風量調低一點
拆下後焊點要先補錫
焊回去時先吹到錫點溶化
再用鑷子補回去

熱風槍使用重點溫度要夠速度要快才不會傷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風量調低一點
拆下後焊點要先補錫
焊回去時先吹到錫點溶化

感謝前輩點醒,有學習到==>補錫!
我還是得多多練習這些工具的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阻(排阻)220 的數字意思
前兩碼是數字
第三碼代表 10的幾次方
所以是22* 10 的0次方 = 22歐姆

网友(2011-08-20):
參考,留著以後用上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提供維修經驗

网友(2011-09-23):
謝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讓新手的我 +- 了解排組 如何維修喔 感恩喔

网友:
原來這個也會影響記憶體讀不到..還看看我壞的記憶體有沒有這軟的n_047|

网友:
多练练手就会了

网友(2011-10-26):
引用 网友B:
這招學起來了,有機會試試看。
請問BBS大  898D那個一台要多少摳摳呀...

http://bbs.pigoo.com/thread-32873-1-1.html

參考一下!!

我是買這台,用快1年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09789130

网友:
又學了一招! 感謝分享!

网友D:
謝謝大大的分享! 我去檢查手邊的記憶體(壞品)是否也是同樣的問題... 請問大大這是那個主機板(壞品)造成的嗎? 不知道可以分享一下那個主機板(壞品)的問題是什麼? 謝謝! 感恩!

网友(2011-11-30):
又學會這個小技巧 我也有幾隻-----試試看
感恩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大大的分享! 我去檢查手邊的記憶體(壞品)是否也是同樣的問題... 請問大大這是那個主機板(壞品)造成的嗎 ...

我想只是剛好插到那塊機板故障的吧。
那塊機板本來會有自動開機的現象,也就是供電後自動開機,換完電容後就沒有這種現象。

是不是機板造成的問題,請原諒小弟只是瞎貓碰到死耗子,實在無法告訴你。

网友:
恭喜完修!努力加油

网友(2012-02-05):
工具不足是難下手,多看看增加經驗,謝謝

网友:
感謝寶貴經驗分享
受益良多

网友(2012-04-11):
會把旁邊零件也吹跑,這應該是樓主把風量開得太大了,調小一點就可以了,主要注意溫度的問題,不要開得太高,一般我都開在300-320度左右,這個溫度已經很容易吹到起泡,所以要注意時間的控制,我使用898A+風量約開在4.5-5之間,每種風槍的性能都不同!!  純屬個人經驗,僅供參考!!

网友:
有機會試試看,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看完大大分享維修實例
我也要把丟在旁邊的DDR400記憶體拿來試試看囉
希望跟大大一樣幸運

网友(2012-06-24):
原來還有這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