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LM35 溫度計

楼主(2011-05-10):
網海茫茫,找了好久終於找到,可以正確執行的開放碼
因為目前程式碼懂的不多,所以只能先找別人的來當作業
再慢慢的去聊解程式的運作,期待日後有所頓悟

資料來源
http://www.musicalgalaxy.com/new ... ology&Itemid=33

這顆IC價差很大,NT50~90,焊在電路板上的更貴,都NT150起跳

這顆IC價差很大,NT50~90,焊在電路板上的更貴,都NT150起跳

1.83 KB, 下載次數: 109

結壓縮後直接由燒錄器開啟檔案

网友:
雄大, 可否貼出原來的網址以參考..
THKS..

网友:
LM35算是一般標準的溫度IC
小又方便,不過最大只有150度C上限值
但拿來作一般溫測算是蠻實用的,
熊爸加油吧,建議每次一件實物,
然後把開放碼全都弄清,那麼多玩幾次便會功力大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資料來源
http://www.musicalgalaxy.com/new ... ology&Itemid=33

http://videos.wittysparks.com/id/913693947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海茫茫,找了好久終於找到,可以正確執行的開放碼
因為目前程式碼懂的不多,所以只能先找別人的來當作業
再 ...

雄大
最近會買幾個
http://www.aroboto.com/shop/goods.php?id=335
這種溫度 sensor
您要不要也算一份?
我在評估 CHT 10 跟這個。還沒決定要玩那一顆。

网友:
我只有找到 SHT 10 的規格簡單說明
http://www.sensirion.com/en/01_h ... ty_sensor_sht10.htm

有 CHT 10 的說明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短時間內還用不到該模組
目前應該都集中在LM35這一顆
( LM35 ㄅㄞˇ年一顆賣NT90,ㄐ一ㄣ電子一顆賣NT60 )

打算做一個
"6組溫度,1組電壓"or"5組溫度,1組電壓,1組電流"

网友C:
回复 楼主:

雄爸爸下列網址給你參考
http://www.icshop.com.tw/modules ... m35dz-ns-to-92.html
賣NT40我有跟他們交易過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雄爸爸下列網址給你參考

+1..
這個網站, 我也常常向他們買東西的, 服務還不錯, 零件也較一般市價便宜..

不過要考慮到運費, 若小量較划不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家在我公司附近所以我都自取

网友:
回复 网友C:

嘿嘿嘿,自取還要換感應卡,還在左邊最後面那梀
很奇怪為什麼他們還在賣零件,
不過也造福不少人,

网友:
回复 网友D:

Legion大不用換感應卡啦我都叫她們下來n_049|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麼還是cmw895大你比較行,
我都習慣自己上去領取,
不太喜歡叫人下來,

楼主:
野人獻曝
延續1#的作品
LCD直接改用20*2
MCU直接拔過來插上即可

网友:
看您玩這麼快樂....來點不同的.

http://www.youtube.com/embed/y0LCTLKV2II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樣子和892051很像喔!! 我一直誤會以為要用全套的板子才可以,那時間控制,溫度控制,...都很快可以做得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AVR和51系列都各有其優缺點,
不過在這套arduino里有提供比較多的LIB來源
相對的在一些初期的學習上會有更多的進步
51的部份則很多東西必需自己建構,
只要有心其實不管用那一系列的東西都是可以完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LEGION大:
   最近幾天我發現我還是覺得 C語言很棒,因為 鍵盤一時還沒買到,想說把它改成四個按鍵沒想到程式一下子就改好了!! 可能是現在對 KEIL 的偵錯已經"熟練"了吧!! 感謝您的教導...後續會繼續往 AD 轉換和串列數據存取的方向,這樣溫度控制和LOGGER或許就有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