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VC UX-T200GD 求救~!

楼主(2011-05-10):
JVC UX_T200GD

JVC UX_T200GD

今天本預計將本人一台小的桌上型音響主機 JVC UX-T200GD 面板螢幕背板燈泡換色...
拆開後..拿了三用電表..要測量燈泡供電電壓..
在測量的時候..
我是小心翼翼的將紅黑探測棒貼著供電電路上微小距離的正負極測量
電源開關沒啟動的時候..測得得電壓約是 DC 0.01v
電源開啟後..測得電壓約是 DC 8.0v
但..就再要收起探測棒的時候..
探測棒因手拿不穩..好像滑了一下..
感覺好像正負極有被短路一下..
然後..
我在看一下面板...
突然面板的燈泡變成沒亮了,,
電源跳到stand-by狀態去了
但是還有過電狀態
心中有了不祥得預兆 = ="
因為還有過電在stand-by狀態
於是心想是不是臨時short跳開
於是就再按開起電原按鍵
這時後..面板看到有正常啟動的顯示選項文字
不過這時後面板後面的燈泡竟然沒有亮了..
然後開機後大約五秒後..
竟然自己跳開到stand-by狀態
這樣情形我連續開機好幾次都一樣...
沒法正常使用了...><..~!
燈泡後來我有測量過..應該還是好的..沒有燒掉或斷路的現像
我初步的推測有可能是在測量電壓時得短暫short 傷到了前面哪個原件
致使燈泡線路在開機後沒有穫得正常的供電
以致主板偵測電路電壓異常
所以在五秒後啟動斷電保護線路切換到stand-by狀態 0.0?
不知道這樣的狀況該如何偵測損壞原件在哪?
或是小弟推斷有誤...0.0?
還請板上先進不吝指導..感謝~!!

网友:
液晶背光燈泡不亮!
往回找相關零件,保險絲?限流電阻?電晶體..

网友:
能不能請樓主貼一下這部分背面的照片,是否黃圈內的電晶體因負載短路而擊穿,造成電源保護。
希望能幫到你。

楼主:
首先感謝樓上大大不吝的指引...
昨天查了一下顯示幕燈泡的供電線路..
發現了它是連接由另一片的機板(如上圖一)上面線路供電的...
於是我按線路上源往回查找..
第一個遇到的就是如上圖二的一個三極電晶體...
於是我就猜是否就是他損壞的關係..
於是將它拆了下來測量檢查..
檢查結果..如果沒有查錯的話..
好像是損壞的..
查看三極管上面的打印型號 C2001  L179A (如圖二所示)
不知道這個晶體管的規格要怎麼看?
如果要更換的話..
要在哪可以找的到呢?
如果找不到的話..
要找怎麼樣規格的晶體管才可以更換相容呢?

网友:
2SC2001
可先用2SC1815應急

网友: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30/ETC/2SC2001.html
這是它的 datasheet,700mA 30V,NPN型,應該很容易代換。如果用別的型號只需注意引腳排列。

楼主:
請問可以用C3331嗎?或C1923取代嗎?
如果都可以的話..哪一個相容性或規格比較好?
為什麼呢?是從哪些規格來判斷的呢?
謝謝指導...

网友:
回复 网友A:

d大所說的兩個型號都不適宜,Ic電流不夠,同損壞的型號相差太大。
C2001 Ic:700mA Vcb:30V
C3331 Ic:200mA Vcb:60V
C1923 Ic:20mA Vcb:40V
在電源部分,我個人認為主要考量電流和耐壓。

楼主:
那如果要找C2001相容的IC..
想請問一下不知道要去哪比較買的到?
大大們都到哪買呢?
可以推薦或建議提供一下經驗嗎~?

楼主:
對了..剛剛我順便也查了一下

2SC1815 Ic : 150mA Vcb: 60V
那就是說用 2SC1815 頂替的話比 C3331 更不合適是嗎?

网友:
2SC1815是不適合,不過因為取得容易,應急用.

网友:
咱是路人甲^-^
感謝樓上網友的討論~ 使咱知道【SC2001】~還是用【SC2001】 替代比較好^-^
也幫助咱多認識了一個 電晶體【三极管】!!

ps:剛才在網路上【查到的資料】~
不知道【臺灣   奇摩與露天網站有】在賣【S8050】的型號嗎??

【1】
【發問】2SC2001三极管可以用哪些些代替?_百度知道
2sc2001:30V,0.7A,0.7W,50MHz
【回答】用常见的S8050代替就可以了
S8050:40V,1.5A,1W,100Mhz NPN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5128116.html

【2】datasheet~ 這里也有一個~ 圖比較大~比較清楚^-^  但是不能下載 》《
http://wenku.baidu.com/view/5a4d973a580216fc700afdc8.html

楼主:
恩..感謝板上各位大大的熱心幫忙...

我想還是和原來一樣的比較保險 ^^"~
最後小弟還是找了一個一樣的2sc2001三極管裝上去了
機器這樣就正常工作了 ~!

我想以後不管在檢查還是維修的時候..
精神一定要好..不然手一斗...
阿~~~~
還沒修好的問題不說..
光搞新的問題就不用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