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關於POWER負載不足的問題

楼主(2011-05-10):
第一件疑問:HIPRO HP-A1463F5 100W
有一顆100W的POWER,空載時PS_ON接地可正常啟動。一旦接上主機板,PS_ON接地就一動也不動。

心想,大概就是電容老化吧!應該很容易。就動手拆了全部的大顆電容檢查,沒想到大電容全是正常的??
問題一:小電容會造成負載不足嗎?(不會吧!)
問題二:如果是功率晶體老化,那要該怎麼檢查呢!?(會是這個原本嗎?)

第二件疑問:
還有一顆POWER,接上主機板將PS_ON接地時,可以啟動主機板但是不跑碼。一開始當然懷疑主機板有問題,給果換上其他板子才發覺是POWER有問題,不是主機板。

問題:一般如果POWER故障,多半不開機、無法啟動。有人有遇過POWER壞了,但是仍可啟動的嗎?(這顆POWER是SevenTeam ST-250BLV)應該懷疑哪個部分呢??

謝謝!!

网友:
1.這兩問題範圍很大,power是100w接上主機板(假設有上cpu記憶體顯示卡)不過電,可能是過載保護了,可能是負載不平衡(早期的電源都是+5回授的),或是一次側的小電容已經故障了
2.看pg信號(大部分的pg還是都由+5取得信號)有沒出現,或是某一組電壓過低,這也是負載不平衡造成的,因為現在的電腦都用+12的關係
提供您參考

楼主:
確實是滿好的解答。

問題一的100WPOWER,在回授的部分確實找到了一顆有問題的電容。470uF 10V變成了100uF。

不過上電時忘了將絕緣膠片裝回去,不小心炸了。100W的比較不複雜,應該不難修,如果有修好再來貼實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倒是有遇過一個例子詳細狀況不太記得了
一塊微星主機板用A電源不能啟動,B電源可以啟動原本也是以為A電源故障
後來是在ATX插座PS-ON端跟一顆微星專用的IC之間線路上有一顆電晶體壞了
導致使用A電源時PS-ON沒辦法降到低電位都只能降到2伏特左右
一般狀況電源PS-ON是要降到低電位(0.幾伏特)或是短路才會工作
這例子是主機板沒辦法把A電源PS-ON電壓降到低電位所以電源就不工作
很怪吧

補充一下A牌電源是某知名大廠X盟
B電源是一般雜牌
後來了解原因A牌電源PS-ON端電流比較大那顆電晶體漏電沒辦法把PS-ON啟動電壓降到0伏特

网友:
你這兩個問題 !! 我的看法是這樣 !!!
1. 小電容會造成負載不足嗎?(不會吧!)
你的想法太客觀了 !!  它或許不是直接 , 但很有可能是間接 !!!
因為電路上的元件環環相扣 , 難保不會是它的問題 !!! (可能性很高)

2. 如果是功率晶體老化,那要該怎麼檢查呢!?
通常是依據 廠商提供的 晶體 資料 下去檢查判斷 !!  如果真的無法正常量出 , 那只能
用替代法測驗了 !!  (機率不高)

二. 你有針對接上主板後 , 對每種提供的電壓量測嗎 ???
     是否合乎所需要求呢 ???
     其實最主要還是以 Power Good (p.G) 信號為主要偵測對象 !!

楼主:
「小電容會造成負載不足嗎?(不會吧!)」

這段話可能沒寫好,被誤解了。
應該改成「小電容會造成負載不足嗎?(不會吧!?)」

因為空載能正常啟動,就粗略判斷是電容的問題。再來因為大電容都優先拆下來檢查過了,只剩小一點的電容沒檢查,故如此懷疑(之前修的輸出不足主要都是大電容的問題)。由klee的回答當線索,直接去找回授的部分,還真找到了一個故障電容。之前找二次測附近,拆了一些來量都沒查到,因klee給了線索很快就找到,故從他那邊學到一些觀念。

問題二則是手上沒有電源負載,這個問題只能以後再作工具來解決。關於負載的問題,目前傾向換電容解決。

這兩個例子都是小一點的電容在作怪,所以提出來問問大家的經驗。只是在徵詢各位的經驗與意見,以習得電源觀念的一個問題而已。

网友:
這問題前天才發生過一個350w power上主板可以啟動主機板但是不跑碼,換另一個power 就可
就查這350w power的電壓 發現 12v 降到10.8v  5.5v  降到 4.8v  3.3v 正常 這樣表示負載不足
上版查查 各位大大的發文 檢查輸出端的電容是否異常爆凸.結果打開上蓋.電容無爆凸情況.
這下不知如何下手.就先從12v及5.5v輸出端的電容換掉.上電主機板可跑碼了,但一下哦又不行了 電表量又剩10.8v 又不跑碼了
查了好久 有一個1uf /50v  及另一個 1000uf/10v 的在作怪 現在己完修 電流都正常
負載後還有11.8v左右

這是我的經驗.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