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715 ~以解決

楼主(2011-05-10):
VIEWSONIC VX715
按開關 畫面出現電源鎖定  關都關不掉
已經解鎖~不知怎跟客人收費?ㄏㄏ

网友:
大大…可以考慮…拆機,將電容換一換、電路板全面補銲、開關量測換新,這樣再收費…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可是我懶的拆機了~
收到機子我馬上拆機才上電 結果看畫面沒問題,熱機一下還是沒問題 裝回去再上電才發現
按鍵被鎖,一開始換了POWER按鍵還是沒有解決,最後只好上官網看到也這功能ㄏㄏ
所以我也算有維修ㄏㄏ

网友:
如果客人沒按卻自己鎖起來,表示OSD按鍵有異常(微導通現象),如果不處理下次仍可能會自己鎖起來,且還會因為按鍵異常影響解鎖或是其他功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