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同電鍋不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11-05-10):
品牌

牌子

牌子

故障情形:過電但無法加熱,搬運時電鍋裡面發出聲響,此時大概知道問題點了
不多說 上圖
陶瓷環

陶瓷環

陶瓷環

電線斷了

電線斷了

電線斷了

溫度保險絲正常

溫度保險絲掛了

溫度保險絲掛了

240度的溫度保險絲

240度的溫度保險絲

240度的溫度保險絲

找端子接上

找端子接上

找端子接上

送電測試,OK收工

送電測試,OK收工

送電測試,OK收工

打完收工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大大好厲害,一下子就查到故障點。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應該就是線斷了,陶瓷環掉出來,在搬運時發出聲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好厲害,一下子就查到故障點。

還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應該就是線斷了,陶瓷環掉出來,在搬運時發出聲音吧!

正解n_071|

网友:
現在的大同電鍋用料也越來越差了,以前的加熱絲又粗又厚,還好幾條疊在一起,沒用個15-20年幾乎不會斷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上星期我阿母用了15年的電鍋壞了,正要丟時了…
現在它天天照常工作,煮飯、蒸饅頭、煮粥、烤披薩樣樣通。
那台壞那裡?電源插座內接線用久掉了。
再說買新的也未必比這台好。

网友:
請問那是什麼電線??功能?還用陶瓷環??很燙??謝謝

网友:
我老媽去年才將用了20幾年的電鍋報廢

原因是外面的電線很容易燒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插座內的接線鬆掉,引起的跳火,所以外面的電線很容易燒毀
拆下來把螺帽重新轉緊,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D:

謝謝你
去年年終大掃除已經拿去回收了,以後如出現相關的問題再試試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恭喜完修,功夫實在了得!

网友:
溫度保險絲常壞,所以家裡多準備
137度-----電風扇
169度~250度-----傳統電鍋,電子鍋

网友:
厲害功夫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