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葉莉荷180度合成景2張及其它

楼主(2011-05-10):
到南部歐葉莉荷遊完拍的,拍幾張後,使用軟體合成一張廣景

其它沒有合成單張的在以下...請客棺慢慢賞圖~

网友A:
可以提供您用的是哪種相機, 鏡頭, 和光圈快門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提供您用的是哪種相機, 鏡頭, 和光圈快門值嗎?

PENTAX KX(白)
18-55mm kit
光圈優先(A)

网友B:
粗工光看圖片就知道大大使用的不是一般的相機!
大大圖片中大部分的光圈快門設定屬前景,不知道粗工說的對不對?

网友:
粗工大應該沒猜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工光看圖片就知道大大使用的不是一般的相機!
大大圖片中大部分的光圈快門設定屬前景,不知道粗工說的對不 ...

是低階的入門單眼相機
光圈我是調約3.5-4.0
快門相機自動判斷調整
拍照都算拍近景了,遠景只有幾張(最後一張也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低階的入門單眼相機
光圈我是調約3.5-4.0
快門相機自動判斷調整

雖然是入門款單眼相機,表現出來的就是不一樣!
看看粗工拿99元的DV拍出來的東西........很傷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是入門款單眼相機,表現出來的就是不一樣!
看看粗工拿99元的DV拍出來的東西........很傷眼... ...

錄起來經驗傳授,那這99元DV就是無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南部歐葉莉荷遊完拍的,拍幾張後,使用軟體合成一張廣景

歐葉莉荷.... 你打錯了 是 => "歐莉葉荷" 你的倒數第3張 帳單的照片上有店名...

小的去年去過一次...一直對他很有印像 因為這4個字 台語的諧音....

挖你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