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DRW-1814燒錄機不過電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1-05-10):
這台燒錄機是朋友電腦被閃電擊中,送給我修理的
型號
送電沒反應

5V保險絲斷路,只接用焊錫短路,怕的人也可以用細的電線取代
完修

网友:
恭喜撿到軟~~又多一台光碟機可以使用~~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哇..原來有這樣的喔@"@

网友:
長見識了 , 很少看到光碟機的維修文

网友A:
請問樓主您電路板上有沒有1隻像章魚7隻腳的IC,小弟的DVR106因為電源插反掛了,把那2個保險絲短路還是不能用,因為電源管理IC發高燒,可是小弟的IC型號看不清楚,麻煩樓主看一下,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大大恭喜您~保險司怎麼會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恭喜您~保險司怎麼會斷!

閃電擊中,連帶屋內的家電全部掛掉(朋友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您電路板上有沒有1隻像章魚7隻腳的IC,小弟的DVR106因為電源插反掛了,把那2個保險絲短路還是不能 ...

那台燒錄機以經送人了,你要不要貼圖上來,或許別的大大有同型號可以幫忙

网友C:
保險絲拿掉,之後內部有問題可能無法保護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險絲拿掉,之後內部有問題可能無法保護喔!!

反正我燒錄機很多到時再換一台,只是在這裡還是呼籲要自行維修的人,不要學我一樣把原本保險絲的地方短路掉

网友:
原來有這樣玩,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大大還有夠懶
連一條細的電線也要給他省下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台燒錄機以經送人了,你要不要貼圖上來,或許別的大大有同型號可以幫忙

http://bbs.pigoo.com/thread-21649-1-1.html

這是當初PO上的內容,請各位前輩指導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分享

网友(2011-07-28):
又學到一樣了,這裏真的該天天來才行丫!

网友:
會燒保險絲別輕易焊線送電,會燒一定有原因除非是保險絲不良~~遇此狀況最好先用電錶量一下對地及該迴路阻抗~~~確保原因還在而燒毀電源管理IC或是把災情擴大~~~也不太建議該保險絲焊死因為日後就沒保護ㄋ~~~最好找多蕊電線(裡面是那種非常細銅色銅線)焊上可暫代保險絲,一蕊大約3A會熔斷所以要多少安培自己算,但是如果是多條蕊線要焊上建議不要絞在一起因為會造成安培數不準(以上是我朋友教我的他家開電器行)這種代替法對東西修好後測試送電,很好用~~~供大家參考,恭喜版大完修~~~

网友:
雖然作法不正規,但是還是恭喜機器可以修好哩~

网友(2011-09-13):
其實如果平常有收集廢板或電路的話,或許可以找到堪用的零件

网友:
恭喜完修!
對光碟機又多一樣知識

网友:
喔!有不過電的dvd拿來修!!想請教12v是做什麼用??

网友:
直接用焊錫點上 只怕下一波會坡及到POWET就糟糕了   有種保險司是自複保險斯 有1A左右的 可以參考

网友:
感謝分享寶貴維修經驗.

网友D(2011-12-10):
請問保險司要用多細的電線取代?

网友:
哇勒我光碟機壞掉.只要被我一拆.都是五馬分屍.修不好n_067|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保險司要用多細的電線取代?

跟頭髮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E:
我以前燒錄機也有燒掉貼片式自復保險絲,整麼燒得我已忘了
不過我是拿廢版找0歐姆貼片電阻當保險絲用。
這樣用不知道有沒有保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燒錄機也有燒掉貼片式自復保險絲,整麼燒得我已忘了
不過我是拿廢版找0歐姆貼片電阻當保險絲用 ...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