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明碁BenQ FP756ms (Q7C3)畫面異常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5-11):
畫面異常
再一張
問題點在這裡~~排線
用電子接點清潔劑噴一噴,擦拭乾淨接回去
送電測試  正常了
又多一台螢幕可用了

网友A:
大大因該也是高手吧~~看到螢幕左後方那幾塊電路跟散熱器是音響用的嗎??~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畫面異常先檢查排線
做個筆記...

真好,多了個17吋螢幕可用

网友:
看到第一張圖以為液晶破了.原來兇手是排線.謝到了.感謝您分享喔n_169|

网友:
大大恭喜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因該也是高手吧~~看到螢幕左後方那幾塊電路跟散熱器是音響用的嗎??~
恭喜完修~~ ...

高手不敢當,只是喜歡(黑白目)  電路板是音響用的沒錯  AB類的

网友:
原來畫面異常,排線也可能是兇手之一呀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2011-10-10):
原來畫面異常,排線也可能是兇手之一,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