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富士電機ALPHA 5伺服馬達驅動器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1-05-11):
這是產線其他站機台用的FUJI ELECTRIC(富士電機) FALDIC ALPHA 5系列交流伺服馬達驅動器(SERVO MOTOR AMPLIFIER),故障原因為作業中突然斷電,重新啟動亦無電源反應,當站無法處理,故委託在下幫忙偵錯

因為拿到時已經被拆到只剩電路板,所以外觀照片取自官方網站

電源供應及功率控制板,負責供應電源給信號處理板並將控制信號轉換成可變電壓及頻率的三相交流,以驅動伺服馬達

背面圖,紅框部位為負責信號處理板電源供應的電路所在,上一位處理人員反映供應馬達的交流端正常,內部電容charge(充電)指示燈會亮,表示這部分電路並不是造成無電源的主因,所以焦點放在供應信號處理板的電源區塊上
(PS:伺服馬達驅動器通常有兩組交流電源輸入,一組提供給控制電路,另一組供應給馬達的驅動電路,後者吃電量大許多)

首先從交流輸入端開始檢測,這裡的電路結構是AC輸入經過一10歐姆2瓦水泥電阻後,直接進入橋式整流交流端,橋式整流正負輸出端並聯上一MOV(金氧變阻器,作為突波吸收器使用)後進入電源電路一次側濾波電容,電路大致如下圖

上一位處理人員反應說拆開時MOV已經焦黑,表示MOV發生異常,不過更換MOV後仍無法動作,這時大概已經知道問題出在哪了

從交流輸入端測量到橋整交流端,發現到有一邊不通,剛好就是串接電阻的迴路,於是把電阻拆下

用歐姆檔測試電阻已經開路,所以交流輸入無法送達橋式整流

從零件堆中找出一樣規格的元件換上,並繼續檢查橋式整流及後端電路有無異常情形

確認後端電路無異常後,嘗試送電,信號處理板電源已恢復正常,自我測試後因為沒有連接馬達用電源輸入,七段顯示器顯示出"主電源電壓過低"的錯誤碼

將外殼組裝回去並裝上機台,已經可以正常動作

這個案例主因是MOV偵測到突波或是本身劣化發生動作,如同橋整輸出短路一般,這時能量會累積在橋整交流端串聯的10歐姆電阻上,因為這顆電組承受功率只有2瓦,所以就被故障電流產生的能量燒斷,所以此電阻平時除扮演輸入暫態電流抑制外,還有保險絲的功能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真是厲害~~狼大高人也~~

网友:
這種驅動器的應用是機台的控速嗎?我只用過交流變頻器,不知道有何差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狼大真是太厲害了~
之前在學校有玩過這類型模組&伺服馬達~
但是沒拆過說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已經開始玩servo馬達控制器,感謝分享!

网友:
厲害,檢修起來清鬆愜意
要是我可能一天下來都不知道問題出在那裏n_154|

网友:
我都還沒拆過驅動器.
一看輸入電壓要200V =..="

网友:
這東西我碰不得!!希望有一天~~

网友:
狼大真是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變頻器主要是控制給馬達的電壓及頻率,進行馬達速度控制,沒有對馬達轉速進行回授偵測,屬於開迴路控制系統;伺服驅動器則是對伺服馬達進行速度、位置及扭矩控制,伺服馬達後方有一旋轉編碼器(增量型或絕對位置型,位元數越高精度越高),構成一閉迴路控制系統

网友:
狼大這樣會不會被公會追殺啊~
恭喜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為我以前工作時,變頻器有的有向量控制,這時可選擇用旋轉編碼器或不用來做閉迴路控制,(西門子的變頻器),所以不知道伺服馬達等系統~_~,謝謝狼大回答!

网友:
連半導體機台的伺服馬達控制器都能修,厲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教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