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手搖發電充電式LED手電筒改裝實例

楼主(2011-05-11):
話說這個手電筒是以前粗工待的公司贈送的禮品,一直放著好幾年,結果.......就這麼把電池給放壞了(不蓄電),但是手搖發電依然會亮,買新電池.........粗工勤儉持家!看了最近日本大地震的新聞,有個片段浮現在粗工腦海,在避難所的百姓大排長龍的除了領食物以外,就是排隊等著一台發電機,作啥呢?目的是為了給手機充電,好對外聯絡!
前年的八八水災也是有這個問題!
這個想法粗工已經早有腹案,這個手電筒剛好順水推舟,將它發電功能延伸出來,改裝成為可以充其他種類電池的(多功能手搖式發電充電器+LED手電筒),作為緊急的應用小裝備!
首先來看看這個盒子

很普通的郵局便利箱,裡面裝著粗工網拍購買的所需零件
來看看是啥麼!

.............別懷疑您的眼睛,若大的紙箱就這麼一小包,沒有其他任何物品!

就是這個,DC電源母頭10顆=40元,運費55元,轉帳匯款手續費17元
再來看看今天改裝的主角

側面來一張

粗工先說明,在等待零件寄達之前,粗工已經先拆機把電路焊點以及電線給先完成了!
看看拆機圖

灰色電線就是粗工先行完成的!
看看充電電池解焊拆除後模樣

接下來的圖片畫質會差很多,因為粗工的黑坦克剛好沒電了,只好祭出新台幣99元買到的DV來拍攝
各位大大的眼睛保重了
先用電表測試手搖發電時電壓

DC 4.29V
這電壓足以補充一般手機電池了吧!當然,輸出電流不在粗工考量範圍,因為........就只是要改裝原有的東西而已!
接著來挖個孔把DC電源母頭給裝上,看看粗工怎麼挖!

您沒看錯,粗工就是直接徒手拿著鑽頭在外殼鑽洞(懶人工作守則)
在這裡的許多先進都知道粗工自己會磨鑽頭,所以徒手拿鑽頭在塑膠殼挖洞不是問題!
再來看看DC電源母頭裝上的情形

再來一張
再來把電源線焊上!

組裝起來

再一張視角面

側面

完成囉
對了,這種手電筒在裝上充電電池的情況之下,沒有手搖發電時,就是一個電池供電的LED手電筒,粗工只是將內建改外掛,如何應用就發揮想像力囉!

网友A:
設計一下
把它接在自行車的輪子上
可以避免手搖到酸

网友:
太有創意, 多想想就能做出意想不到的物品

网友B:
看完以後的眼睛      阿母,我的萬花筒寫輪眼練成了

這個也能改,真是太有創意了,我記得在超商有看過在賣一種手機緊急充電的東西,就是裝一顆三號電池
內部不知道有沒有升壓電路,個人能力淺薄,不知道
不過個人沒去買啦,事業沒做那麼大

看到這個,腦子不禁浮現出空想科學讀本的橋段,集結吧!友情的能源!讓伙伴安心的上大號!
http://studentclub.tku.edu.tw/~animad2k/text/cis/04.html
這個網頁沒有圖,可能不是很好想像......

粗工版:    旋轉吧!!求生的能源,讓老爹能開啟手機電話簿去訂便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設計一下
把它接在自行車的輪子上
可以避免手搖到酸

雷哥
這個改裝目的是為了方便緊急提供小電源,攜帶性是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完以後的眼睛      阿母,我的萬花筒寫輪眼練成了

這個也能改,真是太有創意了,我記 ...

早安大
廢物再利用才是王道阿!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粗工版:    旋轉吧!!求生的能源,讓老爹能開啟手機電話簿去訂便當!
想說粗工大兩隻手拿發電機發電,
那要怎麼撥號難不成是用粗工大最粗壯的那一隻...........................去按?
謎之音~~~~~哪一隻?
.
.
.
那隻右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設計一下
把它接在自行車的輪子上
可以避免手搖到酸

腳踏車...用報廢光碟機裡面的馬達效果會更好....
之前就有學校的一位主任把我拆下的馬達全買走...
約1百多棵...全都用在教學上面....讓學生裝在腳踏車..
讓LED可以發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粗工版:    旋轉吧!!求生的能源,讓老爹能開啟手機電話簿去訂便當!

這個問題...........
先將手機電池充電之後,再裝回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腳踏車...用報廢光碟機裡面的馬達效果會更好....
之前就有學校的一位主任把我拆下的馬達全買走...
約1百 ...

呵呵
學電的都知道,一般的DC直流馬達在沒有電源供應的情況之下,轉動轉子就是直流發電機了!

网友A:
不曉得粗哥是否願意開導一下無知的小弟偶
這支機絲的電路板,大概的功能
腳踏車的就直接接燈泡了

网友E:
好有創意的改裝,話說家裡也有一支一樣,
也來如法泡製一下,以防不時之需.....

ps:粗工大,相機充好電,可否補上完成圖,3Q3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曉得粗哥是否願意開導一下無知的小弟偶
這支機絲的電路板,大概的功能
腳踏車的就直接接燈泡了

因為粗工這個手搖發電手電筒沒有固定的轉向(可以正轉或逆轉),所以囉,您可以看看基本上它還是有4個二極體作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有創意的改裝,話說家裡也有一支一樣,
也來如法泡製一下,以防不時之需.....

美大,後面三張圖就是完成圖囉!
公頭粗工還沒找到@@"
等粗工找到公頭再來補實際應用的圖!

网友F:
假如粗工大能改成USB輸出,那大概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如粗工大能改成USB輸出,那大概更好用。

USB有比較好用嗎n_064|
大大可以舉些例子嗎?
要改不難耶!

网友G:
不知道改好可以充什麼..是插ㄉ進去都充嗎n_083|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改好可以充什麼..是插ㄉ進去都充嗎

粗工預計充手機電池以及一般的充電式乾電池

网友F:
粗工大,新的手機好像都支援USB充電,所以改USB接頭,可當行動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粗工大,新的手機好像都支援USB充電,所以改USB接頭,可當行動電源。

這樣阿~
粗工習慣用舊手機,目前使用GD55!
所以很少注意新手機趨勢
改USB還不簡單,多個接口而已

网友:
下次也要學著做做看...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H:
怎麼老讓我聯想到"國產007"中達文西研發的那支手電筒...
用另外一支手電筒照另一支,使它發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麼老讓我聯想到"國產007"中達文西研發的那支手電筒...
用另外一支手電筒照另一支,使它發光.. ...

恩恩,確實有這意味兒!
但是粗工所想的是,本身的鋰電池已經無法蓄電,粗工不想花錢買新的鈕扣型可充式鋰電池!
所以,除了改裝外充以外,也可以反向使本身LED發光!

网友(2011-10-09):
我那只是5V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