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捕蚊器 Power 炸掉 ...

楼主(2011-05-11):
現在很流行的 捕蚊器  有一天發現 他燒掉了  超臭.... 對岸做的東西  %*&%*

請問一下大大 圖中的料件 是換掉就好 還是 會有其他的原因 ? ?

三隻腳的 炸開  = =

网友:
其他零件看起來還算正常.
S8050和後面那一顆也是S8050或S8550換掉.

楼主:
大大 謝謝 我去換換看 ^^

楼主:
版主 拍謝 我剛發錯地方 不好意思~

网友:
這區塊看起來是吸引昆蟲用燈管的點燈電路,維修方式除了更換故障晶體外,還要看綠色的振盪電容、變壓器輸出端及燈管有無異常情形

楼主:
謝謝狼大  我還在等料  換上去看看  另外的地方 會不會有問題

楼主:
變壓器輸出端  小弟 就不了解了 = = 該如何 測試 ?

网友:
看點燈電路的輸出端是否有燒黑或是空焊,有時是造成晶體故障的原因

楼主:
回報  換掉 兩個 同樣的料件 後 正常使用中    S8050  d331  場效晶體   謝謝大大幫忙

网友:
有整台的照片嗎??
怎麼只有部分電路板照片...

楼主:
順興大 整台  就是香菇頭 造型~

楼主:
小弟我 無聊  拆開另一台來看 發現 !!!!!   阿六仔 用的料件 實在  ....看不下去

本身就 有烈痕的 料 ......  能撐多久

网友:
電容也是山寨牌的.....

楼主:
真想把 上面 可以換的料件都 買一買 換掉~

网友:
阿六的產品也有不錯的,但是真的要慎選,
如果真要換掉那些零件,大概全換了吧?

看了樓主的發文,終於想到我有一包500顆的 8050,
但它不是 fet。

楼主:
麻煩的 在後面  他上面 兩種型號  13001 還真不好買 = = 一次要買 200 顆
暈倒~~~~~~

网友:
看到8050,就想到恨到牙癢癢的8050ss電晶體~~~之前修一顆悍馬的power(+5vsb故障),一次側的8050ss用代用品一直爆;最後在網路上買一顆同型的power回來對;才發現原來8050ss有ecb跟ebc兩種腳位,網路上找的datasheet只有註明一種ebc腳位,這顆power偏偏用的卻是另一種ecb,難怪怎麼上電怎麼爆~~~一個經驗提供給大家參考,大家在換8050系列電晶體的時候可以多注意一下腳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煩的 在後面  他上面 兩種型號  13001 還真不好買 = = 一次要買 200 顆
暈倒~~~~~~  ...

1300x系列的電晶體在台灣真的不好買
到是8050還好解決...
不過看樓主的好幾顆電晶體爆成這樣,大概也沒救了...

楼主:
朋友  中圖  的 5張 那塊板子 是 從新品 拆出來的  是.....新品
新品就是爆開的  目前狀況是 可以用 只是什麼時候會爆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