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1 白屏

楼主(2011-05-11):
ACER AL1711 白屏
確定面板問題
這樣該如何測量T-CON

我把AL1711 換上面板 確定是面板故障,等一下上傳個圖片,我有拆 T-CON 看不到保險絲 所以又裝回去

网友:
建議先拍張TCOM照片上來讓大家看
這樣要跟你說明如何測量也比較好說明
若對液晶維修有基本概念的話可以先測量TCOM上的電壓是否有
量一下保險絲有沒有斷

网友:
一般白屏是屏的供电出了问题 先查下屏PCB板的5V电压有没有

网友:
找找看T-COM上有沒有F開的那就是保險絲先量量看有沒有斷了~

网友:
長方形的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旁邊小顆不通了~換顆3A可以嗎?

网友:
原來 f 開頭的是保險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對阿~只是這塊T-TON 保險絲長的像電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面板用1A~1.5A就足夠,另外換上前檢查後端電路是否有異常(低阻抗)情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量了一下~ + -級短路   我直接量 是短路的 如拆下後 是短路的要換多少歐姆呢?33  16b  是換33歐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量了一下~ + -級短路   我直接量 是短路的 如拆下後 是短路的要換多少歐姆呢?33   ...

直接量 是短路的
那不是代表還有其他東西故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