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洗衣機ES-116SV故障

楼主(2011-05-11):
家裡的聲寶洗衣機ES-116SV故障
聲寶維修人員來檢修說是馬達壞掉,聽到馬達壞掉就放棄維修
現在是不能運作,但有時還可以脫水,請問真的是馬達壞掉嗎??
還是其他的地方的問題,麻煩大大幫忙一下,謝謝

网友:
看一下洗衣機的蓋子有個安全保護開關,像是如果蓋子沒蓋好或是門沒關好
洗衣機都會無法運轉,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网友A:
電容器查看看!

网友B:
故障情形能再詳訴清楚一點嗎?
比如說故障當時是停留在哪個行程上,是不注水還是不洗衣或者是不排水,或是不脫水
壞掉當時水槽內還有水嗎?或是有沒有什麼故障燈號顯示

网友C:
實際故障情形?
...請測試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實際故障情形?
...請測試流程...

故障原因是不會洗衣服
注水排水都正常
脫水時好時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情形能再詳訴清楚一點嗎?
比如說故障當時是停留在哪個行程上,是不注水還是不洗衣或者是不排水,或是不脫 ...

故障原因是不會洗衣服
注水排水都正常
脫水時好時壞
這台沒燈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容器查看看!

根據我修過我家電腦單槽的經驗,單槽只有一個馬達,所以洗脫都是同一棵馬達,沒有理由說脫水還會動就判斷馬達故障。
因此,認同滷大的說法,看看馬達的啟動電容有沒有問題。機械式的應該更單純才是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這也很難講,有時候馬達軸承磨損的時候是會造成洗衣不轉但脫水時轉時不轉(會轉時聲音因該也異常),原因是洗衣時馬達是左轉再右轉,當軸承磨損時會造成馬達軸心偏心,此時左右轉的結果比脫水轉單邊更容易讓軸心咬死
  不過電容壞掉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這也很難講,有時候馬達軸承磨損的時候是會造成洗衣不轉但脫水時轉時不轉(會轉時聲 ...

T大, 受教了!!
畢竟只有搞過自己家裡的唯一一台洗衣機。很多現象還是需要各位大大的心得分享才知未曾想像的現象!

网友:
回复 网友E:

此機型為機械式
維修人員沒說錯...馬達不良~~~
但可以補救!!!
在馬達出線(三條線)有一束帶綁在金屬固定座上...
因電線和金屬摩擦...造成接觸不良...
桶重時...電線開路..
排完水..因桶子較輕..有時又恢復正常~~~~
請找出接觸不良點...重新接線~~~~

楼主:
先謝謝各位大大提供的意見明早起來再試看看,3Q

网友:
脫水時好時壞......我肯定電容器沒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覺得還是我說的是洗衣蓋或門有個安全開關接觸不良的問題
一般他都會限制洗衣行程跟脫水行程只要你蓋子打開馬達馬上就停止了
在進水和排水行程就不會限制馬達的動作
安全開關的作用是保護使用者不會去絞到手

网友:
我想對11樓大大按"讚"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