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數位電表選購常識

楼主(2011-05-11):
不管你是老鳥或是菜鳥,只要你踏進電子這一個世界,你就非得有一個三用電表,以前三用電表只有三用,那就是測量電阻、電流與電壓,現在可不同了,三用電表已滿足不了你的需求,多功能的電表早已充斥在這個時代,它提供了相當便利的功能,讓你在工作上更得心應手,但是你真的清楚它的規格嗎?

有一次我跟烏骨雞學姐一起去吃飯,我們去的地方有很多家賣吃的,也不知道那一家比較好吃,烏骨雞學姐告訴我,看那一家的客人最多,去那一家就對了!我們這裡有人會發起團購,包括數位電表也是,或許是跟烏骨雞學姐講的一樣,看那一台很多人在買,買那一台就對了,其實這種說法某種程度是成立的,但是我覺得每個學這行的人,應該要看的懂數位電表的規格,就讓我們一起簡單的了解一下那些數字,以後你也可以自己選購最適合自己的電表喔!

看過我發維修實例的朋友一定看過這台固緯的GDM-451,這台數位電表我已經買很多年了,過幾天我會把它拆開給大家看它的內部構造,今天我們先來看它的簡略規格說明︰

直流電壓
檔位        200mV, 2V, 20V, 200V, 1000V
最佳準確度        ±(0.05%讀值 + 3 位)
輸入阻抗        10MΩ

交流電壓 (40Hz ~ 400Hz)
檔位        2V, 20V, 200V, 750V
最佳準確度        ±(0.5%讀值 + 10 位)
輸入阻抗        2MΩ

直流電流
檔位        2mA, 20mA, 200mA, 20A
最佳準確度        ±(0.5%讀值 + 5 位)

交流電流 (50Hz ~ 400Hz)
檔位        20mA, 200mA, 20A
最佳準確度        ±(0.8%讀值 + 10 位)

電阻
檔位        200Ω ~ 200MΩ     7檔
最佳準確度        ±(0.3%讀值 + 1 位)

短路蜂鳴
        當阻抗小於70Ω時會有蜂鳴聲

二極體測試
開路電壓        約2.85V

電容
檔位        2nF, 20nF, 2μF, 20μF
最佳準確度        ±(3%讀值 + 40 位)

頻率
範圍        1Hz ~ 20kHz
最佳準確度        ±(1.5%讀值 + 5 位)

溫度(℃)
範圍        -40℃~1000℃
最佳準確度        ±(1%讀值 + 30 位)

LCD顯示幕
        4 1/2 位數

電源
        9V電池 (6F22)

尺寸&重量
        80(寬) x 165(高) x 38.3(深) mm
約 275g

大家覺得這一台的規格好不好?把你手上的數位電表說明書拿出來比對一下看看?什麼?沒有說明書!能下載就去下載吧!沒得下載我也沒辦法了。
我第一個要跟大家說的是什麼叫做4 1/2位數!所以我們先看一下LCD顯示幕這一項。
比較便宜的機種都是3 1/2位數的,所以就從3 1/2位數開始講,我們常常會問到,你那台數位電表是幾位數的?如果他回答是3 1/2位數或3位半,那表示這台數位電表的最大顯示是1999,那1999跟3 1/2或3位半有何關係?其實3是表示該數數電表的有效顯示位數是3位數,也就是指個位、十位及百位的數字999,而999前面那個1就是"半"了,至於為什麼那個1要稱為"半"?因為正常的位數是從0~9,而該千位數只能顯示1,算是不完整數位,所以只能稱為"半"位。
如果從1/2來解釋也可以的,上述的2表示這台數位電表的量程是2或2的十倍、百倍等等,而1則上面已經交待過了,那是表示該電表的最高位數只能顯示1。
了解了嗎?了解的話試著自己向自己解釋什麼叫做4 1/2位數及3 3/4位數,你可以解釋的話才算是懂了喔!

接下來我們跳到第一項的直流電壓部份。
什麼叫做最佳準確度        ±(0.05%讀值 + 3 位)?我相信很多人會答不出來,因為我在電子材料行跟很多人解釋過,一旦有人問電子材料行老闆這種問題,如果剛好我在,都是直接要我回答客人。
其實準確度(Accuracy)基本上是代表來自數位數位電表的讀數可能會與實際的輸入值不同而設,如果我們換另一種說法,則可以說是誤差度,wish牌的數位電表"準確性很高"與wish牌的數位電表"誤差度很低"是一樣的,而準確度大多表示為下列三種︰

(% 讀數)+ 偏移值
(% 讀數)+ (% 範圍)
±(讀數的ppm + 範圍的ppm)

以上這三種表示法都有人用,但是數位電表用的最多的是第一種與第二種,我們看看GDM-451的直流電壓部份測量的準確度是±(0.05%讀值 + 3 位),大家可以對照自己的數位電表的直流電壓準確度高於±0.05%嗎?當然這個數字是要越低越好,這一點比較沒有問題,但是什麼是+3位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數位電表的最後一位數是會跳來跳去的?對!這個+3就是指跳動的範圍,舉個例子好了,如果測量到的直流電壓最後一位數顯示是5,那實際這位數有可能到8。
而誤差度則有分絕對誤差跟相對誤差表示,例如100Ω±5Ω這樣就是直接誤差表示,但是也有人是把100Ω ± (5Ω/100Ω) × 100%=100Ω±5%,對!電阻就是這樣表示的,這5%就稱為相對誤差或誤差百分比。
看到這裡,如果你都了解的話,那其它的檔位應該可以自己解讀了吧!

了解了比較囉嗦的,我們接著看短路蜂鳴檔,這個很簡單為什麼要挑出來說,因為我遇到2次個案,有一次我在一家電子材料行買東西,有人拿著一台數位電表問老闆,這台數位電表好像有問題,以前那台100Ω內就會嗶嗶叫,但是這台要50Ω才會嗶嗶叫......,這時老闆當然只能告訴多少Ω才嗶嗶叫是工廠制定的,也就是是使用者適應這台電表的問題,痞酷網的朋友不要陷入這種疑慮喔!

常常聽到有人說到電子東西不耐摔,這句話是對的!不耐摔的原因有時是來自內部的構造問題,但是外面的外殼卻是最重要的,比較好的手握型電表,一般都會把基本的防護措施做好,讓使用者一旦不小心摔到時,電表儘量不會遭受破壞,所以現在的電表很多外面都包覆橡膠就是這個原因,初學者在選購電表時,也要把它列為基本配備喔!

网友:
哇塞,有豁然開朗的感覺,
有些東西書本都不會提到,
經驗老到的果然不一樣。

网友:
哈哈!終於了解「+3位」的意思了!

网友:
我想這些答,連原廠隨附的說明書都沒有吧,
那時買的台製的都只有一張長條型的折頁。

网友:
一分錢一分貨(別挑這句話的語病了,這句話是針對便宜貨)。
買太便宜的東西也不用去看規格了。
(看一看我手邊的電表,再想想本文。嗯!連想都不用多想,就是規格差的電表。)

网友(2011-06-11):
嘩!數位電表還有那麼多的學問.管大.受教了................

网友(2011-08-10):
摘自[實用家庭電器修護] (民國85年出版,無數位電表)

1. 直流電壓範圍需有0.5V或更小
  鍺質電晶體偏壓約0.2V,用個 DC 10V 的電表量很不便。
  能量微小電壓的表,表頭靈敏,也具備量微小電流的能力。

2. 選擇靈敏度高(內阻較大)者
  電壓檔靈敏度以 KΩ/V 表示,一般 DC 20KΩ/V AC 8KΩ/V 已算不錯。
  靈敏度為 20KΩ/V 之表,10V 檔內阻有 20KΩ/V * 10V = 200KΩ;而靈敏度為 2KΩ/V 之表,10V 檔內阻只有 2KΩ/V * 10V = 20KΩ。可知靈敏度高者內阻較大。

3. 具有範圍選擇開關
  而非由多個插孔選擇。選擇開關若是使用薄銅片在印刷底板上做接觸最好勿買 (現在的電表都這樣! XD),以免日後毛病叢生。

表頭指針左右搖晃,各方向放置皆能回到原位。電阻檔歸零後放開試棒,再短路指針能回到 0Ω 處。此電表表頭優良。

拆開看看使用電阻是誤差幾%。若是第四圈色碼紅帶(2%)則可,銀帶(10%)就偷工減料太多。

插孔寧可稍緊,不要太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