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電容的規格怎麼看呢?

楼主(2011-05-11):
這是從65W省電燈泡上拆下來的零件,不知道他的電容規格是多少.
拿到LCR量測容值只有15pf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原本的貼圖代碼國是這樣︰

當然不能貼了!
我幫你改好了。

楼主:
感謝W大幫忙修改~:):)

网友:
我的認為是
1200v(1.2kv) 100000pf
無極性金屬薄膜電容??

錯了請指正..

网友:
105J應該是1uF(1000000pF)

网友:
回复 网友A:

1.5nF = 1500 pF 耐壓 1200V的麥拉電容。此於省電燈泡常被擊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要到哪裡買呢?一般零件行他們的麥拉電容 耐壓最大在400V 左右.

网友:
用1KV 1.5nF 高壓陶瓷電容取代即可
外觀是圓餅狀藍色。

网友C:
補充一下,105代表10乘以10的五次方,就是1,000,000單位是pF,少三個"0"是nF, 少六個"0"是uF,  即1,000,000pF=1,000nF=1uF. 我也是不久前才學會的,新手教學那找得到。

楼主:
感謝各位的建議~小弟先去買零件來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補充一下,105代表10乘以10的五次方,就是1,000,000單位是pF,少三個"0"是nF, 少六個"0"是uF,  即1,000,000p ...

感謝大大的詳細教學...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