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935D一閃即逝已完修,但螢幕很燙

楼主(2011-05-11):
送來時一閃即逝,綠燈恆亮,有時上電一閃即逝後連綠燈都沒有,再按開機鍵完全無反應,一定要重新插拔電源才能再重新開機,綠燈恆亮時螢幕用手電筒照有顯示,測量發現開機瞬間電壓掉到14v左右,懷疑是外接變壓器造成,拆開發現爆了幾顆電容,換上後螢幕正常顯示,電壓也正常,經過一整晚的燒機都沒問題,但摸背後的鐵殼部份及面板本身溫度非常高,會燙手,手無法停留在面板上或鐵殼上超過2秒,請問各位大大這是正常的嗎?
螢幕上可以明顯看到燈管處有長期高溫烘烤下造成的痕跡,如圖

靠近燈管處有高溫烘烤痕跡

靠近燈管處有高溫烘烤痕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 我判定 微 L型燈管固定座已損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固定座燈管損壞還能點亮嗎?
若損壞還能點亮燈管正常工做,跟發熱有何關係?
望大大開示
另外,這台燈管的亮度基本上已有點偏黃(燈光衰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款的都是L型  在面板後面內部 有燈管的固定座 可能粹化或是老化了 才會出現你說的那種燈管過熱後在面板形成痕跡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這款屬於U型燈箱面板,並非L型燈管面板

若是燈管已經老化,燈管溫度會與正常不同,點燈電流也會偏高,使背光電路溫度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這款屬於U型燈箱面板,並非L型燈管面板

版大,這類問題可否在背殼挖洞加裝風散來處裡?因為換燈管風險比較大。
遇過一些液晶電視都有改機加風扇。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方面你要問問其他大大喔 我是沒這樣改裝提高散熱方式QQ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狼大解說!

网友:
建議客人 玩電腦 順便開電風扇...
我都會這樣建議

网友E:
愚昧的猜想!!
打白色畫面會不會中間焦黑處變黃色
打黑色畫面,中間焦黑處會不會不夠黑
如果上述屬實,可能偏光片也已經被烤到變質了

网友:
燈箱背光只有一片白色半透明板,若是全白下顏色不均,通常是該片已經有變色情形
至於加風扇散熱,是可行的,不過要看主人能不能接受噪音問題

网友:
aisoc大,借你的圖用用,請教一下圖中紅框位置的穩壓ic他的輸出電壓是否為 5v?謝謝 935p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我量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愚昧的猜想!!
打白色畫面會不會中間焦黑處變黃色
打黑色畫面,中間焦黑處會不會不夠黑

白色畫面燈管烤黃處看的到痕跡
黑色畫面就看不到痕跡

网友F:
回复 网友A:

aisco大,忘了問你輸入腳是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A:

aisco大,忘了問你輸入腳是多少V?

大概是18V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太感謝了n_059|寶貴的資訊,我目前碰到這台是這個穩壓ic 輸入腳只有2.5V左右,輸出腳不正常的0.9v,追線後是供給oz964的vdd腳,目前就是ic供電沒有5V,整個背光都不動作....
有你的幫忙,我心裡有個底囉~3Q3Q~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太感謝了寶貴的資訊,我目前碰到這台是這個穩壓ic 輸入腳只有2.5V左右,輸出腳 ...

我特地再把機器拆開來量的喔...要請我一罐涼的喔...嘻..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有機會一定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