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700 開機一段時間會沒畫面 [已解決]

楼主(2011-05-11):
只要開機一段時間(時間不一定時短,時長)
但電源鍵重新再按就好了
不過還是過些時間還是就沒畫面了

沒畫面 ---> 按電源鍵 --->沒畫面  ---> 按電源鍵

心想會不會是按鍵異常
現在把按鍵模組拆下來開機看看

請問...
按鈕的對地阻抗應該都一樣嗎?
對地阻抗是低好還是高好
因為我量有幾顆一樣偏高,有幾顆是偏低或值很小

按鍵圖

按鍵板不能鎖太緊
鬆一些些
完修

网友:
先將按鍵的排線拆下再測量(開關沒按,阻抗正常應該無限大)

楼主:
量對地阻值
看樣子按鍵應該要全換

网友:
是該全換了、、、

网友:
非分壓式或安裝二極體的OSD按鍵板,各按鍵未按時對地線阻抗應趨近無限大

另外這片AD要注意上面的SMD電解電容,常常外觀正常但已經失效

楼主:
這種貼片式電容
要怎麼拆阿
用烙鐵把錫吸下來就好了嗎?

网友:
1.熱風槍
2.若確定電容不要了,就拿斜口鉗剪掉塑膠座上面的部分,再解焊接腳

网友:
換高壓版測試看看,
你所謂沒畫面是指出現無訊號的提示,還是無背光,或是電源關閉無電源燈?

楼主:
沒接按鍵模組
從昨天開到現在
螢幕就不會突然消息了

今天把按鍵全換再裝上去測看看

楼主:
按鍵模組鎖太緊會有有問題
鬆一些些

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