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X924 白屏白畫面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5-11):
白畫面

壞了5顆~忘了把電容質抄上來..
換完~
測試~
OK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撿到軟的囉~~

网友:
真是幸運 吃到超軟的  一定很美味吧

网友A:
恭喜完修,若是沒用到螢幕後方四個固定孔時,金屬罩就可以不裝,對散熱有幫助
另外一次側100uF 400V電容及AD上一些小電容也是常發生異常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若是沒用到螢幕後方四個固定孔時,金屬罩就可以不裝,對散熱有幫助
另外一次側100uF 400V電容及A ...

小弟的問題也是AD上的電容!只是PI上也有~~一起換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指除了16V 330uF兩顆以外的其他小型電容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指除了16V 330uF兩顆以外的其他小型電容

狼大~我忘了!16V 470UF還是330UF...
並不是其他小電容!.

网友:
還有AD板上面的330uF也要注意
那個也算是常常會爆

网友:
成就感 +1  恭喜完修!

网友(2011-07-18):
恭喜完修~我也要軟的=.=

网友:
真幸運!撿到軟的,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 kaijay大 白屏這麼快完修.
請問 在P.I板與A/D之間的連接插排(CN110)on/off針線,不知正常電壓值是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抱歉!!這已經還朋友了~~無法幫你量測!!

网友:
回复 网友B:

kaijay大大  謝謝您的回訊
因現有同型同號一模一樣的台子故障,開機後二~三秒黒屏,連測多次,有測量on/off插針是DC1.6v,
如能確定on/off電壓值,會更加方便.

网友(2011-08-17):
恭喜,又有軟滴!呵!

网友(2011-10-10):
真幸運!撿到軟的,恭喜完修

网友:
搞定是一種大事..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