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716As 冒煙後無電源維修

楼主(2011-05-11):
打開後發覺電源板一次測PWM IC(DM0565)燒黑,
判斷應該是這邊有元件短路造成IC燒毀,
往週邊檢測發覺ZD120(1N4748)和ZD121(看不出來是什麼,上面只有寫28n_083| )這二顆稽納二極體短路。
故障元件(左邊是PWM IC(DM0565),中間是ZD121,右邊是1N4748。
查DM0565的Datasheet
發覺那一顆是10V的稽納二極體,
但手邊沒有SMD的,使用Dip的代替。
(這張圖是已經上AD板之後補照的)

再將燒斷的250v 2A保險絲更換。
上電測試......有電壓了,
只是怎麼電壓都不對n_119| ,
5V是0.5~1.5V跳動,
12V是2V~4V跳動,
頓了一下才想到可能是因為空載的關係,
上ad板和燈管測試.........面板的Power led會亮,背光也會亮,
看來真的是空載的關係,
裝殼燒機測試。

感謝收看n_109|

网友:
專業、好技術,乾淨俐落,鼓掌。

网友:
剛好有一台一樣的狀況....是通病嗎?感恩~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寶貴經驗的分享!!!

网友:
請教大大,為何要負載才會有正常的電壓啊??
thx

网友:
因為電源電路並未設置假負載(一般是電阻),所以空載時電源輸出會保護啟動關係而無法正常輸出電壓

网友:
恭喜修復
可能是因為最近打雷吧,有修過類似症狀的機子

网友:
感謝大大經驗的分享

网友:
PWM IC(DM0565)

這顆IC怎燒的好刺激喔!!
是蟲蟲"維"機嗎???

楼主:
感謝狼大的回覆
又上了一課,因為小弟我也不知道說,只有聽人家說空載電壓會不對的印象

回覆jimna
我也不知道怎麼燒的
來時就燒斷了3隻腳
關於冒煙是聽送來的人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