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救人喔~我的CMV221通電後黑屏!!

楼主(2011-05-11):
,測量P605燒了~
剛好有人在賣 DAC-19m009 一塊300全新的
我一次拿二塊
想說直接換板比較快~
更換新品(PI)板用了二小時又黑屏了~
我哩咧~p605又燒了~
不信再換另一片新板~馬上又短路了~這有可能嗎?
這問各位大大還有可能是什麼問題~造成的~
是燈管嗎 ?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品質問題或是耐電流太小

楼主:
可是會連換二張全新P_I板都壞同一個地方嗎?是不是該LCD還有其它故障盲點未找出?
如AD或燈管?

网友:
會燒P605不外乎高壓變壓器或燈管短路或阻抗降低較有可能燒毀P605,新的P+I應該不會2片都有問題吧
建議用點燈器接上燈管測試電壓變化看看是否有根燈管壓降較特殊或是有根點不亮

网友:
燈管/燈管線可能有漏電情形,會加重背光電路負擔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
電子學真的很深澀~對我這種非本科系的人來說~ 我只會替換法~
我剛剛去拆我另外一台17"的LCD面板~(良品)
接上燈管延長線~直上221的PI板和AD板
喔喔喔~找到問題了~應該是燈管的問題了~
我用17吋LCD面板~亮了幾分鐘 都沒黑屏~
再接回原22吋LCD面~亮了幾秒鐘又黑屏~ 大概故障點在22"的燈管上!!
不過還是要燒機N小時看看~

以本案例來說,另有二個問題請教版上先進們:
1.本來以為是PI板的問題~換了一張全新PI板竟撐了二小時都沒事~突然才又暗屏~可能又因我直覺認為是PI板故障,而沒想到是燈管問題~ 這時剛好手上有二張新PI版~也拿來用~也是一上電幾秒後就黑屏~ 一直在PI上打轉!!
    所以我這想法對不對: 是燈管存在問題,才造成熱機一段時間才黑屏(第一次2 hr)~待故障  點明確後就一上電立即黑屏了~

2. 因為黑屏後都有斷電去測 p605 和接地同邊的其它腳位都是導通狀態所以以為是P605燒了~但一段時間(莫約試了十次左右)去測它又正常了~是還有餘電導致的嗎? 就好比狼大在某篇大作上寫到 MOS管之類的電子零件要放電後再測式~才會正常!!

這二種問題點和想法是對的嗎? 請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1.燈管問題有時很明顯(例如不亮、亮紅光、點一下就滅掉),也有很輕微(要點一段時間才會滅掉),前者明顯是燈管故障或斷線,後者是燈管衰退、焊點或是絕緣異常,所以要確認到底是背光電路或是燈管問題,最快方法就是使用另一組正常燈管去外接測試,不會滅是面板燈管問題,會滅是背光電路問題
2.拆下馬上量會因為部分殘餘電力影響量測,最好可以放置一段時間或先將電容放電後再量

楼主:
感謝狼大的分享~
看狼大這樣說:又有另一個問題~
對了~像這PI板是四灯小口~我可以一次只接一支燈管去測嗎? 直到四口都用同一支燈管測式過~  不是都要成對成雙的嗎? 會不會有保護動作~只單插一支燈管?

接下來是 檢查 燈管部份是怎麼了~
好怕喔~會不會拆了燈管 弄破了面板啊?好像有很多同好都有這種顧慮~
還是先上YOUTUBE看看有沒有LIVE實作好了~
謝謝狼大~

PS:還有PIGOO痞酷網是從烏骨雞另外改版來的嗎?中幾了一年多~今天才又發現這網站~我真是LAG太大了~ A害!!

网友:
回复 楼主:

四燈高壓板就要接四支,以此類推,如果可以就準備足夠的燈管,若燈管不夠,也可以搭配原有面板的燈管,分別測試上下組看看到底是哪一組燈管造成熄燈

PIGOO痞酷是"高興的母親"(不能說原來的名字n_081|)改名後的新名稱,歡迎您回家n_131|

楼主:
原來如此啊~
很高興回家~  ^^

网友:
應該不是燈管吧,這奇美的 P I板有好幾種型號 不一定都能代用,因為有的電壓是19V有的是13V
不能代會造成誤判, 我已經試過很多種,也不要相信賣家說可以用,如果不會量測電壓請造者板上型號去買一模一樣,奇美的燈管沒那模容易壞除非摔到

网友:
有圖才有真相~~沒圖好像是瞎子摸象

网友:
cmv221這一款,像得瘟疫一樣,尤其是網咖,壞了一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T38A/D似乎也是,面板掛點的不少n_081|

网友A:
基本上cmv221出問題都是燈管有問題,修久了就會發覺,通常燒高壓(不管是過流保護,或過壓保護)都是燈管要出問題的前兆,負載增加了,原來的高壓版無法承載,所造成的,所以一般的高壓公版都無過壓保護,或做的比較不敏感,才可以應付各品牌的機種。前兩天也有一個同業大家在討論,為什麼有的pi版會認燈管,我的直覺是原來的燈管電流量比較低所以很容易就點起來,其他點不起來的燈管,通常電流量通比較偏高,後來串了一個安陪表證實了這個說法。所以一般遇到pi版燒高壓部分的我通常都不會去修版,都直接換一個高功率的公版,去應付日益老化的燈管,這樣比較沒有回修的風險,也減少維修的時間跟高壓版價格越來越便宜也有關係,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cmv221出問題都是燈管有問題,修久了就會發覺,通常燒高壓(不管是過流保護,或過壓保護)都是燈管要 ...

這就對了!+1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狼大的分享~
看狼大這樣說:又有另一個問題~
對了~像這PI板是四灯小口~我可以一次只接一支燈管去測嗎?  ...

用單口的pi板 就可以一次點一支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
電子學真的很深澀~對我這種非本科系的人來說~ 我只會替換法~
我剛剛去拆我另外一台17"的LCD ...

我拿到東西,弟一件事就是用通用高壓板測燈管,正常後才開始後序的維修,給您參考^^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