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HP LASERJET 3330出現故障

楼主(2011-05-11):
scanner bulb warming up 卡好久
SCANNER error
整台就當在那....@@

网友:
開機時掃描頭會跑嗎,燈管會不會亮,會不會跑到底幹壁,會的話掃描頭掛了

楼主:
公司裡有兩台    燈管都會亮
一台就停在中間不動
一台會卡壁

网友A:
燈管的活動桿可能沒有油了,所以移動的時候卡卡,卡到變error
鐵桿上個油看看,應該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管的活動桿可能沒有油了,所以移動的時候卡卡,卡到變error
鐵桿上個油看看,應該就搞定了 ...

上機油也沒用....慢慢跑到右邊後,就卡.卡.卡....

网友B:
J大,是否看到掃描玻璃右邊的邊緣有黑白相間的部分,這個部分如果髒了的話就會出想掃描頭找不到邊的情況,卡,卡,卡響,對了,緊靠燈管下面有一片反光板,也建議清潔一下,若還是不行,同時掃描組件使用較頻繁的話,可能是燈管老化所致。希望能幫到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blog.yam.com/antlums23/article/29670532 這是我的維修經驗之一 還有好幾篇... 我的經驗是 掃描方面 燈管驅動 或是燈管亮度已經不型...有時候是開機的電壓不足吧!因為原廠建議 使用專用插座(牆上),或是乾脆換新機... 它的掃描使用CCD來校正零點,這是致命傷,但是對HP來說卻是"商機"因為機器有傳真功能的經常全年不關機,早期又沒有待機關燈的功能,一但燈管亮度不足,就會撞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J大,是否看到掃描玻璃右邊的邊緣有黑白相間的部分,這個部分如果髒了的話就會出想掃描頭找不到邊的情況, ...

感謝大大ㄟ提點,讓我解決困擾已久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經過 6F AND 7F 的經驗提點,問題都OK了

感謝大大ㄟ提點,讓我解決困擾已久的問題.
大大的經驗好豐富喔

网友:
清潔只能暫時解決,問題還會出現

网友(2011-09-30):
這個狀況有時候是燈管髒了, 清一清就好.

1.power on 等掃瞄座離座後(約15~20 sec.) 馬上power off

2.左側小片的玻璃蓋板有一顆螺絲, 打開及可取下蓋板.

3.將黑色卡筍往前推, 取下玻璃片.

4.拉帶動皮帶, 將掃瞄座移到最左邊

5.取乾淨棉布沾酒精將燈管擦拭乾淨

6.依序裝回各部件,  玻璃順便擦拭乾淨

7.power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