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170S6 無法顯示

楼主(2011-05-11):
機種: PHILIPS 170S6
故障狀況: 按下電源顯示正常,數秒後就無影像.電源灯是亮綠色.

請問問題是不是出在這二個IC, 它上面寫的編號不太懂
40T03GH   534066, 44156H 534086

如果問題真是出在這,這二種IC 能用什麼代替?

高壓因該是有問題,但希望能找出故障點.而非是更換 高壓通板就解決.
基本電壓 在排線部份是都有量測到 12V,5V

网友A:
請先檢查外接正常燈管是否仍會熄滅
或是測試面板燈管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先檢查外接正常燈管是否仍會熄滅
或是測試面板燈管是否正常

嗯,上次也是版大提醒先外接燈管測試PI板才確定很多原因,這招很重要。拍一下PI板背面全圖照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三用電錶 測量 40T03GH  有無短路  接者 更換電容

网友B:
這款高壓線圈故障率很高.
先比對兩顆高壓線圈二次側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款高壓線圈故障率很高.
先比對兩顆高壓線圈二次側的阻抗.

高壓線圈故障 可以換掉嗎?
  還是必需改高壓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線圈故障 可以換掉嗎?
  還是必需改高壓板?

網拍應該可以買到高壓線圈.

网友:
露天這家有在賣你這種高壓線圈,不過要確定有壞才買!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3070823556

网友:
有時候買一塊PI版會比買高壓線圈便宜。

网友C:
我的是107B6故障情形跟你的一樣,也是同一塊板子,不過我的40T03GH  , 44156H 這兩顆的上面接腳電壓會從6V一路往下掉,而你的有5V的電壓,我的44156H這顆的右下腳電壓是12.9V,我也正在努力找問題。(腳位是看你圖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107B6故障情形跟你的一樣,也是同一塊板子,不過我的40T03GH  , 44156H 這兩顆的上面接腳電壓會從6V ...

一同努力,找到問題修好它.

网友(2011-10-17):
高壓PWMIC有沒有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