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七盟電源供應器 ST-250BLV 可能修好了一半

楼主(2011-05-11):
先前有在版上提問過,這是第二個問題。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o=lastpost#lastpost
有人指出問題的方向,這個助益很大。

因為可以開機不跑碼,所以在動手前即排除大電容有問題。這是預期的判斷,動手時再量量看。
猜想可能大電容附近的小電容有問題,就朝那個區塊下手。

這是POWER的照片

這是動手的部分。照片中的電容全都拆下來量量看。

這兩個是找出來有問題的電容。基本上,大電容還沒有太大問題,2200/10變成1899/10。小電容47/16則是變成32/16。

這兩個電容換掉後,上主機板時,已經可開機可跑碼,只是跑不完。跑了一大段已後,不耗電的PCI顯卡點不亮,就又回到00。
不知道是POWER沒修好,還是用耗電量太大的主機板(A8V)!?
換上正常的350W就能正常開機,所以認為POWER可能沒修好。

總之,以後再抓抓看了。
(咦??可能沒修好為什麼要貼出來!?因為原本是可通電不跑碼,修一修變成可跑碼跑不完。這應該是那個小電容47/16出問題之故,本文只是在指出這個可疑點而已。有錯請指教囉!!)

网友:
不只輸出端,控制電路附近的也要抓下來看看

网友:
要不要換 "功率晶體"試試呢?
我換過4個power的電容(註︰是全部的電解電容哦),加了4個硬碟和4個光碟機來測試是正常的,但一上整組的電腦就不行了,進不了 WIN ,而且只是K7-3000+的設備而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