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普騰微電腦微波爐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1-05-11):
這台微波爐故障情形是按鍵只剩一個可以做動,之前老媽送修過一次,隔兩天又不行了,我就想說不然自己修看看吧,一放就是半年直到前幾天被老媽(嘟吵):你是會不會修阿,怎麼都沒看到你在修理阿….唉這個年頭兒子真是難當
以下是維修經過共花了我一個下午的時間,真是#%&
型號
前按鍵面版,這次改裝的地方
改裝的面版,利用原本按鍵來對位置並挖孔
紅色圓圈處用做定位點,藍色圓圈處攻牙鎖洞洞版(圓孔內徑3.2mm剛好可以攻4mm的螺絲牙)
試合看看
挖孔的工具
合按鍵位置
再合  嗯不錯剛剛好
面版正面
按鍵洞洞版背面
按鍵洞洞版正面
原本的軟排線插座
改成這種
發現有脫焊的地方
組合
很髒用去漬油擦一擦
開機  調整時間
測試ok  收工

网友:
恭喜完修~手藝不錯喔~

网友:
好強的維修,這個工程很大吧。
沒想到麵包板可以有這樣的利用..................

网友:
你真是太強啦 高手高手高高手 :)

网友:
大大真的很用心
精神可嘉..實在利害!
但時效及工資???
真的要向大大學習~~~

网友:
恭喜完修,這下子你媽就要講,這兒子好棒阿

网友A:
洞洞版焊接的像迷宮一樣,看到就讓人眼花
是按照原本薄膜上面的電路去重新接的嗎?
真是讓人佩服

网友:
焊工真漂亮,保存下來做範本。

网友:
巧思......焊工也很好

网友:
原來可以這樣做呀,厲害

网友:
手工很好,又學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洞洞版焊接的像迷宮一樣,看到就讓人眼花
是按照原本薄膜上面的電路去重新接的嗎?
真是讓人佩服

要按照原本薄膜上面的電路和按鍵去接,這樣原本的功能才能一樣

网友:
哇~~就"厚工"

网友:
恭喜完修
能這麼有耐心照原來電路複製到洞洞板的沒有幾人做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樣子也修的話真是佩服了,花的工夫超過買一台新的。

网友:
真神
好崇拜

网友:
牆角也有一台一樣毛病的微波爐,前一個維修的人塗導電膠撐了幾年

网友:
厲害!厲害~~很好的維修範例,以後遇到類似案例,可以應用上了.

网友:
就"厚工",你真是太強啦.....

网友:
太強了,這樣也行....

网友:
這個讚,但是有夠厚工

网友:
修好這台, 想必花了許多時間在上面吧..
不過好處是沒人再唸了.. ^_^

^_^

网友:
此改裝的巧思的意義大於實質,
≦無非≧就會訂原廠的零件更改,速度快!(≦無非≧沒有lincy1027的改裝功力 )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工程很大,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棒的維修示範

网友:
好有耐心 薄膜改按鈕 強阿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半天就完成這麼大的改板,實在不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