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求Windows 7重灌達人協助P5GD2 Premium Driver 問題

楼主(2011-05-11):
我有一台電腦是Asus P5GD2 Premium,這台應該是我家最高等級的個人電腦,昨天hwj弄了一套Windows 7"測試版"來借我玩一玩,結果裝是裝上去了,但是控制台裡有五樣東西無法驅動︰
一、CMI9880音效
二、華碩 WiFi-g內建的無線網卡
三、IT8212 ATA磁碟陣列晶片
四、Silicon Image Serial ATA IDE晶片
五、不知名的裝置

上述的驅動程式在華碩官網都找不到,請問一般遇到這種舊板,大家是否就放棄裝Windows 7了?
請常在裝Windows 7作業系統的朋友達人幫一下忙了!

网友:
可以是是以下2種方法
1.開啟電腦進入Windows 7系統, 點選 開始 > 控制台 > 裝置管理員 (見下圖)
於 「未完成安裝的驅動」按滑鼠右鍵 > 點選 更新驅動程式軟體

讓它自己上網去尋找

2.網路上有人家將常用的Driver打包供人下載,大大您可參考 這邊

网友:
剛剛査了一下,很多人有這樣的問題,有的是用vista的驅動給他用,
我是沒找到啦,w大可試著用 e驅動試試看。

[W7-32位元]
http://www.fileserve.com/file/Ck ... ks32w7_508_Beta.rar

[W7-64位元]
http://www.fileserve.com/file/yk ... ks64w7_508_Beta.rar

网友:
http://u.115.com/file/blnwzx5j  選電信下載    速度未知,記得掃毒
放在freakshare的已經沒檔案了

搜尋到的P5GD2 PREMIUM的裝置.....真是多到讓人昏迷啊
Integrated Controllers

    * Audio, based on HDA codec CMedia CMI9880, (7.1 ch Audio) with front Audio I/O jacks
    * 3 network controllers: Marvell 88E8001-LKJ (Gigabit Ethernet), Marvell 88E8053-NNC (Gigabit Ethernet), and Marvell 88W8310-BAN (WiFi b/g).
    * SATA RAID Silicon Image SiI3114CT176 supporting RAID 0, 1, 0+1, 5 and JBOD supporting 4 SATA connectors
    * PATA RAID ITE IT8212F, supporting RAID 0, 1, 0+1 and JBOD supporting 2 ATA133 connectors
    * FireWire, based on the TSB82AA2 and TSB81BA3 chips from Texas Instruments supporting 2 Firewire-800 ports and one FireWire port.

cmi9880 試看看這個檔案http://robodoos.nl/files/Pilote_I9880_Vista.rar
討論網頁在http://answers.microsoft.com/zh- ... 9-a45a-b8862a37c749 有關p5gd2-x的板子,不過音效chip應該相同

外加的silicon image 3114的driver找silicon image的官網看看
選擇頁面http://www.siliconimage.com/support/index.aspx
sil3114的win7 driver下載頁:
http://www.siliconimage.com/supp ... amp;cat=3&os=11

IT8212F RAID CONTROLLER的WINDOWS DRIVER
官方下載頁http://www.ite.com.tw/EN/product ... oryID=3&ID=5,91
裡面有XP,VISTA的X86/64 的DRIVER,用VISTA的試看看吧

MARVELL的DRIVER,找到這個網頁,試了一下可以下載
http://www.station-drivers.com/page/marvell.htm

网友:
用舊的driver  vista xp 強制裝上 大多都會動

网友:
我有一張p4p800-dx也是用xp的驅動裝的。
wish大可用xp的來裝裝看

网友:
我的ASUS P5GD1 VM 灌完只有內建顯哪沒驅動我就去找 XP 板本的驅動來灌 ,點選滑鼠又鍵選 XP 相容性安裝。

网友:
如果可以上網用線上更新就可以裝置大部份驅動程式
有些官網沒有就是意味者不太硬W7系統有支援

例如 3COM 3C905CX網卡連官往也沒有提供驅動
解決方式就是先插一片W7有內建支援螃蟹卡然後
上往更新...就有3COM 3C905CX網卡的驅動程式了

W764Bit&2008 R2驅動程式是共用的

楼主:
謝謝大家這麼熱心告訴我方法,原來用XP的驅動程式可以代用,等一下我來試看看,可不可以我都會上來報告。

网友:
WISH大
WIN7是32位元還是64位元?
之前我有一台P5GD2-X安裝過WIN7只有音效比較難找.後來也有找到
第5個不明裝置ASUS的MB通常都是ACPI的驅動

CMI9880_5.12.1.8for WIN7.part04.rar (30.47 KB, 下載次數: 58) CMI9880_5.12.1.8for WIN7.part03.rar (999 KB, 下載次數: 57) CMI9880_5.12.1.8for WIN7.part02.rar (999 KB, 下載次數: 57) CMI9880_5.12.1.8for WIN7.part01.rar (999 KB, 下載次數: 56) ACPI MB_WIN7_ATK.rar (113.24 KB, 下載次數: 48)
附上2個32位元的驅動

网友:
回复 网友A:

ATK100 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ACPI驅動程式,適用於ATK 0110虛擬裝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太令人感動了,請讓我擁抱以表示我對你崇高的敬意吧!

我服用你寄來那兩個驅動程式後,只剩下那三個問題,我打算用WinXP的驅動程式試試看了!

楼主:
剛剛把上面三個驅動程式都裝上去了,但是華碩的無線網路不能用,上面那個Ethernet控制卡就是內建的華碩無線網卡。
請問大家知道有比較新版的驅動程式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剛剛找過無線的Marvell 原廠沒有可支援的driver.所以WIN7因該也不會有支援的了.可能要等原廠看看還會不會更新了.其他2個都OK了嗎?

楼主:
另外那兩個因為這裡沒硬碟可試,所以不知道有沒有問題,不過都沒有驚嘆號了,謝謝你幫我找驅動程式。

网友:
試試看
http://sky123.org/thread-98439-1-1.html

[2011.05.03] e驱动 v5.09 RC(32位、Windows 7 专版)  —>反馈专帖
http://sky123.org/thread-116570-1-1.html

[2011.05.07] e驱动 v5.09 RC(64位、Windows 7 专版)(同样支持 Server 2008 R2) —>反馈专帖
http://sky123.org/thread-117402-1-1.html

来源:自由天空技术论坛,原文链接:http://sky123.org/thread-98439-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看到簡體字頭都很疼,我想不要裝Windows 7好了。
還是謝謝你。

网友:
回复 网友E:

w大,裝win7....還好啊!
驅動部分是比較早一些的機子會比較麻煩,但都還蠻好弄的!
微軟更新一下就出現了,不然都是直接看chip型號,再到chip的官網去找,大部分都找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