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奇美 CMV 945A 背光閃一下 [已解決]

楼主(2011-05-11):
今天收到兩台同樣的情形
電源綠燈,背光閃一下就沒了
情況好一點電源開關多按幾下就正常了

先借一下網路上抓下來圖

外觀沒有明顯的異狀
燈管也沒問題
只不過有一邊點不亮

P605 4顆全換新的

換過後還是閃一下
高壓區有補焊了
這下問題出在那裡???

L型燈管焊接處脫落
重新焊上OK

网友A:
先確認是P+I還是面板燈管問題
此款為L管,使用一般燈管時要注意接線

网友:
這塊電源+高壓板不是你圈的那樣,又上是回授端,左上是高壓輸出端,也就是左邊一口要搭配右邊一口才算一組燈管迴路。

网友:
右邊中間那區電容拆下來檢查,包含玻璃管保險司旁邊那顆電容。
不過感覺上好像都換過,因為原廠好像沒用圖片中這種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是P+I還是面板燈管問題
此款為L管,使用一般燈管時要注意接線

我有拿一組一般17"燈管來接
無論透過假負載或是接AD板
上方那一組就是點不亮
還是說上方那一組一定要接L型燈管才可以???

使用一般燈管接時,要如何注意接線?

我找到相關資料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VA1912
港都狼仔
L管因為接腳定義與一般燈管不同,所以要使用一般高壓板測試,需要改接,將HV(粗線)與RETURN(細線)配成一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有把高壓包交換測試ㄇ 這款PI板長壞在高壓包上^^~~

网友:
我有一台飛利浦LCD也是亮一下(約1秒)就暗掉,等下也來測試看看。

楼主:
這台A(還一台同型號B台等待維修中)....
已經完修了
原因就是...燈管跟線分離了

晚點PO照片

楼主:
有 2台同型號的液晶,簡稱 A台 B台

A台補圖...
p605 4顆換新
高壓補焊
最後一支燈管跟線接處脫落
焊上完,熱機完修

以下是處理情況

最後B台是不是也一樣的故障情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待續

楼主:
標題 [求助CRT]  .....CRT???
現在才看到...應該是 [求助LCD]才對

可以麻煩板主幫我改一下
謝謝。

楼主:
兩台同型號的液晶
故障點都一樣
都是燈管問題

完修...

网友C:
請問如果是有時候幾分鐘才突然暗掉 ACER AL2017
同樣的PI板 暗掉之後也是電源綠燈
這可能是哪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如果是有時候幾分鐘才突然暗掉
這可能是哪有問題?

1.先檢查燈管是否有問題

2.P605全換新

3.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如果是有時候幾分鐘才突然暗掉 ACER AL2017
同樣的PI板 暗掉之後也是電源綠燈
這可能是哪有問題?

高壓,或是燈管。或是....

网友:
奇美的機器,如果電路上的東西沒什麼問題的話.
大部份都是燈管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如果是有時候幾分鐘才突然暗掉 ACER AL2017
同樣的PI板 暗掉之後也是電源綠燈
這可能是哪有問題?

換完電容才發問這問題的
交叉測試 終於發現結果是 顯卡的支援螢幕SIZE問題
非螢幕本身 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