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相機拍的紫色變藍色

楼主(2011-05-12):
看圖先
左一淺藍色
左二髒髒的藍色
實際物品,左二是淺紫色,可是怎麼調白平衡(WB)都調不出紫色
偶以為偶的相機爛
結果上網查了一下
紫色(violet)是數位相機的罩門
拿出你的數位相機對準下圖,顯示屏上有沒有變藍色?
可是拍照後,有時會又變回一點紫色

接下來這張也很慘
客戶的天花板,明明是粉嫩的黃綠色,怎麼樣都拍不出接近的原色

單眼會不會比較好?有的會,有的不會
所以,網拍圖片,只好寫:
由於螢幕顯色及相機拍攝,顏色感覺因人而異,可接受色差者再下標

网友:
阿知~~~我的拍起來也很怪= =!!
開全自動
DSCF3616 (小型).JPG 黃色和紫色
DSCF3623 (小型).JPG 你的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圖先
左一淺藍色
左二髒髒的藍色

雷老,這個您就沒有學以致用了。
在儀器學的光譜這一章裏有提到........在 sensor 光譜時,對於藍色的 sensor 是很弱的。
所以都是利用偵測到的值利用 gain 值的比例去把它"拉"上來的。
所以.....不是真實的顏色。
這個就跟你彩圖要轉成灰階會有一個比例供你三個原色去做轉換是一樣的。

网友:
粗工拿S7000黑坦克試了一下AUTO近拍模式
LCD螢幕上拍攝出來效果如下圖

CRT螢幕拍攝出來的效果如下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調WB如果也調不出接近人眼的紫色的話
那就是相機的極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gain上去是不是把400nm的訊號放大?
ccd或cmos,對700nm以上的紅外線極敏感
所以鏡頭大都鍍上濾膜濾掉
有人把它磨掉,就變紅外線相機了

如果有不要的webcam,可以磨磨看.
要是是相機,晚上可以外拍情侶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的出一點點藍
不過螢幕的調整也是有關係啦
CRT螢幕好像比較紫耶

或許偶選的這張圖不夠紫
如果透過偶相機的小螢幕看
真是藍的離譜

网友:
可以拿珠珠板放在鏡頭前調整白平衡後,再拍看看是否還會顏色不準的現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的出一點點藍

LCD螢幕的出色本來就不比CRT螢幕真實

楼主:
回复 网友D:

heredvd大大拍攝的相片令人印象深刻
不過這種紫變藍是感測器的問題
調白平衡沒有用(偶的消費型DC只能簡單調個6種WB模式)
要看鏡頭的鍍膜或是成像後電子訊號處理的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gain上去是不是把400nm的訊號放大?

是的。當然是把 400nm 的放大囉。

只是這個會造成另一個問題。
你用數位放大還是用類比放大?
利用類比放大會有偏移的問題,因為你用到了電阻、電容去當放大的元件。而它們在絕對零度以上,就會有一個"白"雜訊。(不是顏色的白嘿)
那如果你要用數位放大。又會有AD轉換時的階數的限制。
會造成一階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強度變化。。。。。。

怪了,這個應該是譜頻那一章節會講到的課程內容呀。

您那一段時間....不會正在跟黑美人研究怎樣才不會流鼻涕吧。

喔,對了。也許也因為這個關係。現在很多的印刷都會用到電腦等等的後製.......
所以很多的印刷廠都會跟你說....紫色很"髒"。不要用。 <--- 以上原因為推測。因為我有聽印刷業不接紫色喜餅盒的案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heredvd大大拍攝的相片令人印象深刻

以前有遇過別人的相機(雜牌-firence),拍出來會色偏
我是使用繪圖軟體調整好參數後,
下次在拍,就用此參數去轉看看,輸出的圖就感覺比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D螢幕的出色本來就不比CRT螢幕真實

LCD被動發光
OLED主動發光,可能會更好,但是還有技術上的問題待克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對后,那學期又忙班代又研究鼻涕,學期平均分數掉了4~5分,威~

化工學的儀器分析,重點沒放那啦
都是多少波長對應的官能基或分子鏈運動

逃兵大要不要土砲紅外線照相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遇過別人的相機(雜牌-firence),拍出來會色偏
我是使用繪圖軟體調整好參數後,
下次在拍,就用此參數 ...

是調Gamma還是RGB?
偶只會調飽和度,色相
問題是紫色調出來了,其他區域也色偏了
除非辛苦的把要調區域慢慢框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對后,那學期又忙班代又研究鼻涕,學期平均分數掉了4~5分,威~

不是每一台的CCD都能拍紅外線照片嗎?
只是拍出來都是灰白的。
你要土炮那個,你要先有紅外線光源。
我這邊有4-5千顆紅外線LED。本來買來要做遙控器的。
後來懶得做。

應該把它們跟順仔的省電LED"燈炮"結合。你的紅外線照相機就出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調Gamma還是RGB?
偶只會調飽和度,色相
問題是紫色調出來了,其他區域也色偏了

這樣算有調成你原本看到的樣子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這樣算有調成你原本看到的樣子嗎?

跟雷大說要把色票拿出來比對啦。
這樣不會準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算有調成你原本看到的樣子嗎?

哇~接近多了
請問調這個會不會很費工?
偶的PS功力尚淺
能否約略指導一下?謝謝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雷大說要把色票拿出來比對啦。
這樣不會準的啦。

這招太厲害了
有一次偶照不出也後製不出來那種色系
也是用這招

把網路上找到的色票圖片
最接近的顏色貼一小片在旁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招太厲害了
有一次偶照不出也後製不出來那種色系
也是用這招

.......大哥.........色票要去買啦。
經過你螢幕跟印表機都會偏掉啦。

去買一本。省點用。有時還可以不用,直接標上號碼就好。CMYK標上去。印刷廠要是還不會。可以叫他收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色票要去買啦。
經過你螢幕跟印表機都會偏掉啦。

.......老師.........色票超貴的啦!
還好偶的用途不是印刷,應該不用買

偶是給需要寄送的網拍客戶看的窗簾布顏色
一定會有色差,但是只要接近個八九成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接近多了
請問調這個會不會很費工?
偶的PS功力尚淺

我用PHOTOIMPACT調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師.........色票超貴的啦!
還好偶的用途不是印刷,應該不用買

就是你們這種人都不買.它的價錢才都降不下來.
老闆一本色票放個十年也賣不掉。
上次去買來還是他清庫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們這種人都不買.它的價錢才都降不下來.
老闆一本色票放個十年也賣不掉。
上次去買來還是他清庫存的 ...

時機歹歹,錢,花在刀口上(吃...)

网友:
從偶相機本體上的LCD看紫色都偏藍色,但輸出AV或傳到電腦看就正常,這應該是相機上的LCD顏色bit不夠吧!,僅做取景參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的出一點點藍

千萬別相信相機的LCD
粗工都只當作參考,圖檔拍攝效果還是要經過螢幕來觀看比較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