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硬碟 ST3320613AS 不過電

楼主(2011-05-12):
不知道貼哪一區 如果貼錯區 請轉告

話說某一天(因該不是重點) 一個硬碟突然間抓不到
手拿發現是不轉動 當下判斷不通電 真是糟糕 裡面還有重要的資料
說 還有保固 但是資料價值遠大於硬碟價值 所以動手試試看

P.S因為也不清楚 能不能搞好的 所以也是事後才拍照 看圖吧
翻到背後發現電源後面的保險電阻(因該是吧)顏色不對 一量 果然不通不通了
索性就找了2個 換上 以為好了 通電後 又燒了
第2次換上前 先量其他原件 發現 上頭的二極體 對地導通 恩~ 有意思
2話不說 換

當然換上去之後 硬碟工作了 不然也就沒這篇文了
真是謝天謝地 東西又回來了

簡單的說 也就是5V短路了 後來問谷歌大師 好像二極體不裝也沒關係 不過習慣東西完整的我 還是找料換上去

网友:
不錯哦!自已動手把資料救回來了,否則保內送修頂多更換而已,但是珍貴的資料卻不見了。
保險一點把資料備到其他地方,免得再發生相同情況。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感覺現在的硬碟都不是很耐操,能修好很不錯,

网友:
原來是5v短路啊,我以前都以為是馬達或保險絲燒了,
手上也有兩顆ide的不過電,改天找出來試試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阿 當下就先把資料弄出來 雞蛋是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感覺現在的硬碟都不是很耐操,能修好很不錯,

現在的硬碟密度大,同樣3.5"單碟可以至750g,外加速度便快,使用者的散熱不良,造成硬碟短命。

网友:
其實只要發現是保險電阻燒斷,先別貿然換掉送電因為一定有電源短路造成保險電阻燒斷,故障點先量對地阻抗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