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 錄像機 電源異狀

楼主(2011-05-12):
這機的電源是朋友的, 本來想會不會是軟的呢? 電容都先換了, 因為有些日子了.
高壓端有管理 IC,  5M0380R,  換過沒好轉.

電壓有 12V 和 5V, 還有 32V.
.

.
.
先來測 12V, 只有 4.82V
.
奇怪. 往上追...追到 2SD882 管的 E極, 測 C極, 有11.59V. 管壞??

再測 5V, 也只有 1.19V
.
同樣往上找, 到 MOSFET   20N06, S.  D極有5.07V

楼主:
32V 的情況相同, 由一 C945管做開關.
控制 NPN 882 的 B極和 20N06 MOSFET 的 G 也稍為點了一下, 沒頭緒.

网友:
e大,您的電源是否需要一個控制信號,告訴它OK,可以輸出電壓了。類似於軟開關這樣的,如果沒有可以工作信號,可能電源就處於待機狀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也是我的思考方向.本板的 5V SB是正常輸出的.也出了本板以供給本機其他部分.
追電路出了本電源板, 發現應該有一 12V 進入(返回)本電源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麼說的話,故障點可能不在電源部分,能否拍一張清晰的電源板正面,和一張背面,讓大家再看仔細一點?

楼主:
我也說不定, 那12V 不像接到 三晶管的 B

楼主:
那 12V 應該也是輸出的, 它先接到一頗大的電容.
現在來到一  L5431    ?? Shunt Regulators: Switching regulator
類似 431吧

楼主:
用偶然有空的時間追查, 查到一處 IMG518
有一排線是接到 DVD 機的面板, 有 P, 5VSB, -26V, GG, +,-.
.
關鍵是哪 P點, 如果將 5V 短路到 P點, 電源的所有電壓都出來了.
.
這就可以理解了, 面板上如果接到啟動訊號,
例如按了開關 ON, ,或者有紅外遙控 ON,
P 點就給電源板 全啟動的訊息.
.
問題來了...
面板是壞了, 查了很久, 那主要的 MCU 是 NEC PD789871, 52腳, 找不到它的完整資料.
.
.
再發現面板上有斷線出現, 是因為那儲存用的電容電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s_pdf/M/P/D/7/MPD789871.shtml

這文件我也下過, 就是沒有 52腳 PD789871 的獨立資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是一顆MCU
裡面有寫程式的
pin52的功能要看程式的定義
不曉得你想要怎樣的獨立資料???

网友:
datasheet第28頁顯示,pin52是P11
第32.33頁顯示,P11是 PORT1
至於PORT1的P11(pin52)
是做何用途,除非找到原廠維修資料
不然是沒有人能給你答案的

P40的 2.2.2 有說明P10 P11的功能
全都是英文看沒有

P44  P45 有註明內部電路結構

网友D:
您應該是要單獨型號的資料手冊
日文的合用嗎?
http://www2.renesas.com/maps_download/pdf/U14938JJ2V1UD00.pdf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是要pin52的定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應該是要單獨型號的資料手冊
日文的合用嗎?
http://www2.renesas.com/maps_download/pdf/U14938JJ2V1UD0 ...

佩服n_059|

楼主:
PD789871 是有 52腳的 MCU. 我不是只想看第52腳.
不過 芯片的表面有一小炸痕, 心感不妙

楼主:
估計是面板的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應該是要單獨型號的資料手冊
日文的合用嗎?
http://www2.renesas.com/maps_download/pdf/U14938JJ2V1UD0 ...

咱是路人甲~
ejohn 楼主大人~不好意思 咱插一下花~剛才稍微看了一下^-^~    網友chao0314这份日文PDF资料不錯
~

ps:借一下圖【說明    】【1】【雄爸爸~說這個MCU要寫程式的那一頁】【因為有ROM】~看上傳圖PD789871-bc.JPG

ps: 使用datasheet的圖~指出【52pin】的位置!! 配合ejohn樓主的【清晰照片MCU】^-^     因為有時候~PDF會失去鏈接~就無法下載看腳位圖!!  看上傳圖PD789871-a.JPG與

ps:學習到了!!
這顆單色LCD面板的MCU~ 咱看過20幾台DVD VCD【播放機】~都是類似【4方多腳IC】這個尺寸~差不多都是1.6cmx1.6cm到[2.5cmx2.5cm]大小【與 腳位腳數】!!
一直想知道這個MCU的功能^-^今天終於知道!!是要燒錄程式下去的^-^

楼主:
為什麼大家都圍著第52腳說話.
我最早所說的是 這 PD789871 是一個有 52腳的 mcu. 第52腳我沒有大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