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L708_畫面色班

楼主(2011-05-12):
第一次遇到的,一點把握都沒有,查了一下略知是邏輯板問題
症狀:會有一行的色班,綠色特別明顯,藍色時有色塊,位置一樣
有請  各位高手,指引方向
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學習機會,謝謝!

网友:
位置不會變通常是連接TCON與面板本體的薄膜排線或是上面的X-DRIVER已經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軟排壓了下,圖一的一行色班消失了
在多藍色背景時,調對比鍵時+-,色塊會上下跑
該檢測都過了,最後…

网友:
這個應該是所謂的亮條,基本上你可以用加溫在原來你按一按會消失的地方,讓導電膠重新密合,但能檔多久,我就不敢保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盧大:除了用加熱銅x,還有其它的土法?
建議一下沒關係,我願意當白老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盧大:除了用加熱銅x,還有其它的土法?

我沒有說用加熱t字銅喔,呵呵

楼主:
還真的是軟排接觸不良,排線燙一燙就好了
感謝盧大暗中指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