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測量輕觸開關的好壞~~謝謝

楼主(2011-05-12):
請問各位大大:如何測量輕觸開關的好壞(有分2腳、4腳),不知各要如何測呢?~~謝謝大家

网友:
請愛用電表蜂嗚檔,按下開關導通就會聽到b 聲了,
都沒b聲表示不會導通,按鍵故障。

网友:
1.歐姆檔轉到高電阻檔,看看未按下時有沒有阻抗,正常應無阻抗
2.歐姆檔轉到低電阻檔,看看按下時阻抗是多少,正常應接近0歐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bitboc大、狼大的回覆,再請問不知4腳要如何知道那兩腳是可相連腳呢?還有測量好壞需拔下來測嗎?謝謝

网友:
1.四支腳一般橫向相連,縱向兩支按下導通
2.如果電路上沒其他元件或連到IC,可以直接量,電阻分壓式與加掛二極體的可能會影響量測結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感恩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