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LCD高壓板請教

楼主(2011-05-12):
本人有一台LCD電視前几天開電視時,畫面亮了一下,然後黑屏
我打開机殼后,發現高壓板輸出的背光燈亮了一下,然後熄滅,
初步判斷背光板出現問題,但因為背光板有兩塊,我不能判斷是那
一塊有毛病,麻煩各位高手指點指點

网友:
先用電錶檢查一下每個高壓線圈次級阻抗,比對一下是否有哪一顆阻抗差異特別多

网友:
37吋的吧!!
高壓原廠也缺料!!
料件難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請教你一下,我量了一下,發現高壓線圈其中一個比其他高1M歐姆,
是不是其中一個高壓線圈有問題,都會影響到,可否告知原理嗎?謝謝

网友:
高壓線圈其中一個比其他高1M歐姆,那這是壞了該換新品
其中一個高壓線圈有問題,都會影響到(因為高壓回授訊號少一顆回授訊號電壓位準差很大經比較器就會檢知而啟動保護電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的意見,最近在訂貨,更換后再回復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個是高压線圈
我以
1-5   8.6M歐姆
2-5   8.6M歐姆
3-5   2.6K歐姆
4-5   8.6M歐姆
去量電阻阻值..這樣量對嗎...??
其中..1,3,4是焊在電路板上..的.
5,6腳是一樣的..

而另一張圖是背面的..
麻煩指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左邊由上而下分別是
1                  5
3                      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您圖片上阻抗好像都不對

認識一下高壓線圈吧、、、高壓線圈有分初級、次級線圈
初級線圈銅線較粗,次級線圈銅線教細(高壓端)
初級線圈阻抗一般只有約1歐姆
次級線圈阻抗一般有約1K歐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您圖片上阻抗好像都不對

認識一下高壓線圈吧、、、高壓線圈有分初級、次級線圈

C大的解釋簡單易懂,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你看到我圖,應該怎樣量?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個我明白....
但我圖中的那個高压線圈..應該怎樣量度才對呢.??
因為我也知道高压線圈的原理..
用你的方法..我不能量度在電路板上的高压線圈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個我明白....

您圖中的那個高压線圈反面看的見銅線嗎?一般會故障的是細銅線部分,量測細同線兩端阻抗就是了(或是拍出反面高壓線圈讓我看看是否看得出來,各種型號高壓線圈腳位並不一樣)
在電路板上一樣量測細銅線兩端阻抗,(與拆下量測阻抗是一樣的,因為高壓輸出端連接燈管與高壓電容阻抗都無限大量不出來,除非短路或電容故障)

楼主:
小弟昨天訂了塊背光板回來很幸運,,換上去后畫面有了,初步判斷高壓線圈正常,可能是板上其他元件出問題,但未証實是那元件問題,只知道是高壓板出問題,不過也謝謝各位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