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W 電燈調光器維修

楼主(2011-05-12):
希望大家看低懂

希望大家看低懂

我有一個調光器壞了
他上述最主要有4個簡單元件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找零件~~
因為很多都沒規格
希望有大大知道   告知我如何買那些規格......

网友:
二極體如果外觀是藍色的且寫一個DB3,則是DIAC,另一個三隻腳元件則是TRIAC,建議可以把元件實體照貼上來

楼主:
圖片 004 (中型).jpg 圖片 003 (中型).jpg 圖片 002 (中型).jpg 圖片 001 (中型).jpg

楼主:
以上這些  是我拍的
他就是這些   就可以構成200W 調光器
但是可調式電阻
跟2極體都沒有規格
真不知道怎麼買~~

网友:
回复 网友A:

3隻腳的是TRIAC,編號是BT136-600E.
VR可以用100KB~250KB的.

网友:
可以先測看看VR是不是好的
另外比較會壞的就是TRIAC了

楼主:
vR 是壞的
2極體 也雙向導通
823K 那是電阻嗎
TRIAC   他阻值很奇怪....

网友:
823K是電容=0.082uF K是誤差值

网友:
建議樓主看一下這篇文章,希望對你的維修有幫助(轉載)
双向触发二极管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http://www.sst2008.com/1.wj/118/2003227151155783236.jpg
双向触发二极管(DIAC)属三层结构,具有对称性的二端半导体器件。常用来触发双向可控硅 ,在电路中作过压保护等用途。

图1是它的构造示意图。图2、图3分别是它的符号及等效电路,可等效于基极开路、发射极与集电极对称的NPN型晶体管。因此完全可用二只NPN晶体管如图4连接来替代。

双向触发二极管正、反向伏安特性几乎完全对称(见图5)。当器件两端所加电压U低于正向转折电压V(B0)时,器件呈高阻态。当U>V(B0)时,管子击穿导通进入负阻区。同样当U大于反向转折电压V(BR)时,管子同样能进入负阻区。转折电压的对称性用△V(B)表示。△V(B)=V(B0)-V(BR)。一般△V(B)应小于2伏。双向触发二极管的正向转折电压值一般有三个等级:20-60V、100-150V、200-250V。由于转折电压都大于20V,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挡正反向测双向二极管,表针均应不动(RX10k),但还不能完全确定它就是好的。检测它的好坏,并能提供大于250V的直流电压的电源,检测时通过管子的电流不要大于是5mA。用晶体管耐压测试器检测十分方便。如没有,可用兆欧表按图6所示进行测量(正、反各一次),电压大的一次V(BR)。例如:测一只DB3型二极管,第一次为27.5V,反向后再测为28V,则△V(B)=V(B0)-V(BR)=28V-27.5V=0.5V<2V,表明该管对称性很好。

图7是双向触发二极管与双向可控硅等元件构成的台灯调光电路。通过调节电位器R2,可以改变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从而改变通过灯泡的电流(平均值)实现连续调光。如果将灯泡换电熨斗、电热褥还可实现连续调温。

该电路在双向可控硅加散热器的情况下,可控负载功率可达500W,各元件参数见图所标注。

网友:
很實用的資料.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TRIAC使用指針表歐姆檔X1測試會較準(可以測試觸發是否正常)

楼主:
TRIAC
823K電容
我剛剛測量確定是好的......

VR可以用100KB~250KB的
現在最後是.....那顆紅的....是要用什麼規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一般常見的DB3 DIAC就可以

楼主:
只要隨便買就可以嗎
他有規格嗎

网友:
型號就是DB3

楼主:
謝謝啦   這2天去買~~~測試完再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