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HP VS17 17"LCD 白屏

楼主(2011-05-12):
大概量測了一下~~
狀況: 開機白屏~等一段時間會進休眠,螢幕熄滅~
1.排線有清潔
2.T-CON 保險絲沒斷~~+5v有供給~
3.AD BIOS 3.3v供給(3.28)正常~~旁邊那顆ic會發燙~~
由於沒有ad公版無法判斷是否是tcon還是ad~~
請各位大大指導再來查修方向~~~謝謝~~

网友:
會進入休眠,訊號有輸入吧?有的話發燙那一顆IC重焊或已陣亡(我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陳大~~
我沒有接輸入訊號~~開機他就白屏了~~等了一陣子她就會亮黃燈(螢幕黑掉)~關掉電源~重開又是一樣白屏(ad控制因該正常)~~ 那顆ic我在重焊看看~~在報告大家~~

网友:
建議接上訊號,用示波器測量到T-CON的訊號是否有影像訊號這樣可判別是AD還是T-C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陳大~~
有接訊號時~
沒接訊號白屏時~~
量測點(附近排針幾個接點都相似)~~

感覺是TCOM的問題~~

网友:
可以先看看AD上各電源電壓是否都正常
另外看面板上VGH、VGL、VCOM等電壓是否都有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陳大~~

AD板上除了3.3V,TSU16應該還有1.8V要先確定電壓正常(最好要用示波器測試各貼片電容不能有雜訊)若是電壓都正常無雜訊,那T-CON問題最大(狼大說的VGH、VGL、VCOM)可能沒有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陳大~~~
查到資料~
disp-hsync,d-clk,d-vsync,d-de 四個訊號是PANEL顯示必要條件,
缺少任何一個PANEL上的DRIVE IC就不能工作出現白屏。
tsu16ak  hsync 37 pin
         vsync 38 pin
         vcc 1.8V==> 18,87,97,117 pin
HSYNC
vsync
pin 18-87-97-117 皆有18V(1.79V)~~
目前指向 TCON~~下午繼續~~
補上TSU16AK資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報告狼大~~
下午測量後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陳大~~~

T-CON部分遇過大部分皆為電源部分問題,可以測試您圖片上右邊那個電感(4R7)附近看看有沒有電壓(應該是穩壓部分電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陳大、狼大~~~
目前不知道該如何測量一下去了~~
4R7有+5V
NOVATEK nt7168fg 找不到資料~~

ba10324af  ~~
(每一隻腳量測有微電壓 0.0XX V,示波器有波形,感覺很奇怪)

2162 找不到資料

aat1107 (DC/DC Converter)有找到~~
9 pin vdd(4v-6v)測得~~ 5.2V
16 PIN Vref 2.5v (min 2.43 - max 2.58) 測得~~2.54
突然發現腦漿在沸騰~~@@
請各位大大指導再來量測方向~~
附上資料 ba10324af.rar (45.85 KB, 下載次數: 59)    aat1107.rar (217.29 KB, 下載次數: 62)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陳大、狼大~~~

ba10324af 每一隻腳量測有微電壓 0.0XX V,示波器有波形,感覺很奇怪)
第4腳有電壓嗎?若是沒有問題應該出在aat1107  PWM有輸出嗎?  7、10、14腳有高頻震盪訊號嗎?(正常應該有)查線路輸出腳連接到哪顆FET,再繼續查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陳大~~
ba10324af 地4腳沒有電壓,
4R7的電源跟aat1107 (9pin) 的電源波形怪怪的~不知道這樣是否正常~
第7腳的波形
第10腳的波形
第14腳的波形
請大大們在指導~~
這樣是 aat1007 有問題嗎~

网友:
ba10324af第4腳有短路嗎?
第9PIN是電源腳,怎會這樣,請查第9PIN連接的電容拆下測量看看(沒有濾波)
還有可能AAT1007穩壓之後有短路也會造成電源不穩(用電錶量一下T-CON所有貼片電容看看有沒有阻值太低)

另外請將示波器頻寬開大一點,這樣看不清楚、、、
像這樣

网友:
看AAT1007 Datasheet 14 pin(LDO Output) 應該是穩定的3.3V輸出才對
(可參考PDF檔第8.9頁提供的應用電路OUT3)
它可能也是T-CON IC的VCC 所以可以跑一下他的走線 看是否往T-CON IC 走
如果是就順便檢查看看之間是否有故障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陳大~~
ba10324af 第4腳 沒有短路~~
發現多處貼片電容短路~nt7168gf 我先加焊~~沒有改善~~
~~我先一顆顆請下來試試~~~
後續再向大大們報告~~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油喔!期待你的好結果!

网友:
有的時候是短到面板X-DRIVER,這就沒辦法處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各位大大~~~
目前量測短路電容都請下來了~~但是短路狀況依然存在~~
心中有很不好的預感~~我先把NT7168FG拆下看看是否短路狀況有排除~~~
請教狼大~~X-DRIVER 是指 nt7168fg這顆嗎??

网友:
看樣子真的要拆IC看看是哪一顆了,加油、、、

网友:
回复 楼主:

X-DRIVER是連接PCB與面板本體間軟排上封的晶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各位~~
把nt7168fg拆下後~~短路消失~~~
看來是他了~~~~@@命中注定~~我只能換換電容~~~
感謝各位大大辛苦的指導~~~

网友:
那你找找看了,好像不容易找、、、至少有學到經驗也已找出問題點了,這才是重點。

网友:
找看看有沒有破屏的可以拆囉~

网友:
真是高級維修  @@ 版大的悍工 利害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陳大跟狼大還有一些大大的指導~~
真的是學了不少~~只是運氣不好~~~
謝謝大家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教狼大~~
這一顆是每個17"都差不多嗎~~還是要同一家LCD才會有~~??

网友:
最好找同型號的~其他就得碰碰運氣

楼主:
今天利用空閒的時間把小零件裝回~~
做了一次學習分析~~
把NT7168FG 拆掉後~BA10324AF第4腳的電壓就出來了~~
重新量測4R7的電源端訊號~~
這是之前的訊號~~

供大家參考~~這台因為零件取得不易~所以就只能修到這了~~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