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線寬頻分享器天線連接座"脫臼"

楼主(2011-05-12):
患者: D-Link DI-514
症狀: 天線連接座"脫臼",壓得回去.不過一經震動天線便帶著RP-SMA連接座脫離機體.
  請教先進們,可以用快膠黏起來嗎?但又怕影響線路導通
  或是需要整組連接座換掉,材料行有賣嗎?感謝指點!

网友:
最好當然是換掉
不過如果還能正常傳導的話,可以在壓回去後將兩者用焊錫焊接在一起

网友:
烙鐵溫度夠的話,鍍金的製品很容易上錫的

楼主:
  嘗試的結果不太容易上錫;雖然勉強上了錫,天線旋緊連接座又跟著天線轉.索性夾緊給它上快膠算了.
  目前似乎還未脫落,暫時就如此.待有類似接頭的"殺肉機"時拆焊整組換掉.

网友A:
焊點看起來烙鐵瓦數不夠,可以兩隻烙鐵一起來。

网友:
因為體積大加上散熱快,瓦數小烙鐵熔錫狀況不好,可以改用大瓦數,並將焊接面髒污氧化清除後再上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點看起來烙鐵瓦數不夠,可以兩隻烙鐵一起來。

版主玩很大喔
"兩支一起來"

楼主:
  好的.看來使用多年的Kote 30w似乎"不夠力",可否給個"夠力"且"經濟"的建議.待採買後再挑戰.感謝!

网友:
大瓦數的烙鐵不常用,特別去買來焊還不如直接找新接頭來更換會比較經濟。
小瓦數的木柄烙鐵很便宜幾十元就有再加上原有的常用烙鐵,兩隻同時發功一下子就能達到不會冷焊的理想溫度。

我碰過在外頭做事一時手邊沒有大烙鐵,同時湊齊了三隻又有第三隻手的幫忙,一下子就能焊上用冷氣冷媒管繞成的大線圈。

网友:
之前有一次用過小型火焰噴槍,也是可以維持熔錫溫度,不過不能燒太久

楼主:
  狼大提的火槍聽了就不太敢嘗試,沒噴準說不定連基板旁的零件都遭"熱傷害".kenneth大的方案咱倒是可以試看看,買枝木柄的來"合作",再沒效果的話找零件替換掉.

网友:
這如果用大瓦特烙鐵,有可能裡面的塑膠會溶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種射頻同軸接頭內部絕緣都是使用鐵伏龍所以不怕高溫,不但要求尺寸精密還有鍍金所以單價都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