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 SAMPO 聲寶 高壓板

楼主(2011-05-12):
聲寶高壓板 一塊
型號 QPWBGL960IDG

网友A:
pigmouse168大,一定要這一片嗎,
一般四燈大口的應該都可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gmouse168大,一定要這一片嗎,
一般四燈大口的應該都可以通用。

因為沒改過公板的高壓
所以只好壞什麼就換同樣的高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沒改過公板的高壓
所以只好壞什麼就換同樣的高壓

我是有一張,不過這個用通用的四燈大口就可以了。
光運費你就不划算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幾乎都 DK 晶體 掛點 可以維修ㄚ_~_~

楼主:
這片已經燒的差不多了
怕撐不久
已經買到4燈大口的高壓

不過要傷腦筋的是,要怎麼固定住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看過有用泡綿膠去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