購買775 CPU 背板

楼主(2011-05-12):
請問這裡的朋友有誰在賣裝在775 CPU主機板後面防止主機板變形的背板呢?
有的話留個相片看看好嗎?

网友:
太貴了第3組 IC 995賣100不含運,775背板要搭風扇每一種不同,W大可以貼出風扇這樣才好找

楼主:
我知道在網拍可以買,我是想既然要買了,可以跟這裡的朋友買就好。

註︰我的是原廠風扇

网友:
原廠風扇好像沒有強化背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買這東西要注意一件事
如果CPU連接器是DIP型的
那最好不要用,或用非金屬的背板
以免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3組 IC 995賣100不含運,這要5組在IC999找不到,是否煩引網址好購買,謝謝協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提醒!DIP型腳座的確要用非金屬的較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強化背板有付改裝螺絲的(原廠風扇可以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因為林老闆太忙沒時間上架,直接電話訂購就ok